长城和金河田带负载能力差(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2-02-21):
大家好,我有两个长城的电源,空载电压正常,但灯泡有一点光,上主板灯泡发亮,测电压全线拉低,有看过张老师的的教程,文中说到全波整流管,但我不知哪个是,请指教,谢谢,还有一个金河田的也是那样,只不过空载时灯泡要亮些,我上个图,请大家在图中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串入交流电网的灯泡是几瓦?

网友:
300V旁边的均值电阻已经换过了,没解决问题

网友:
是待机电压 不正常,主电源 不正常@!

网友:
可是待机5V已经有了哦

网友:
看看主滤波电容 和整流管

网友:
长城和金和田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如果300V和5V待机电压正常 就换图片上的电容 不行换散热片上的5   12V整流管。

网友:
好的,晚上回来换换看,现在出去帮人装个机去,谢谢老师们

网友:
你串入交流电网的灯泡是几瓦

网友(点评):
一般40-100w

网友:
电源有正常电压输出就不用再串入灯泡了吧,测一下二只大电容的电压,串入灯泡整流后的电压会下降

网友:
都已经可以使用了还串灯泡?你串上灯泡后级负载大了肯定拉低了前级的300V,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见了张定文师傅的建议,把后面的电容全换了,修好了一个金河田电源,原来是带不起负载滴。谢了

网友:
你用几百弄个电源都好!没那个不好的

网友:
回来结贴,那个弄好了,依张老师说的做就好了,还有就是像张老师说的电压有输出不用带灯泡的,带着灯泡去点主板肯定跑不起码

网友:
电源电压你可以把电源强制开机 用万用表去量啊 值都在正常误差范围内的话应该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