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主板,跑2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1):
七彩虹MCP68主板,跑20是什么问题!几块都是这样C1-20。

网友:
大多是桥空焊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不过内存,看看是英特尔的处理器还是amd的

网友:
呵呵换个处理器试试。

网友:
跑20 一般都桥

网友:
刷BIOS,加焊桥,,,,,,,,呵呵

网友:
是桥空焊了

网友:
已解决是桥的北面一个小电感掉了,一块是电感,一块是232电阻,一块是两个电容,补上后全部OK。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