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2A无显示,电流0.92

楼主(2012-02-21):
客户送来台联想C462A维修,通电开机保护,把主板拆出来一看读卡器芯片烧了,手头上没这个芯片只能用风枪吹下来不管它,用万用表量整板没短路,通电,电流跑到0.92不动了,CE、南北桥换过,BIOS写过,显卡加焊过,无果,都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显卡坏了  加焊显卡

网友(点评):
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下电路 这种情况 还是电路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点评):
那个读卡器芯片不装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
不插显卡板啥现象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坏了,要不你找个换换试试。

网友:
看电流确实 像显卡没跑过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看下吧,觉得还是显卡没过

网友:
你把显卡板去了 看看电流正常不

网友:
没这个显卡板试,我把显卡主芯片G86-603-A2拆出来装在DV2000上试是好的,晕了,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不能按通病维修方法来
要慢慢去测量主板的

网友:
看看别的芯片有烫手的吗。南桥有问题吗。先换个显卡试试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根据电流大致判断一下工作到什么地方了,不要盲目的修。是在实在没思路建议先放一下。

网友:
读卡器芯片烧了,看看读卡器用了哪些供电。3.3 还有5V什么的,再看看声卡,网卡等外设芯片,能拆就拆掉看看

网友:
哈哈!!!终于搞定了,是声卡问题,我把板上除了那个声卡和电源类的芯片都换了遍,BIOS也写过,到最后还是偷懒没动的那块声卡问题,恨啊!!!*¥!@¥%……&*(脏话),就因为放过那块声卡弄了半个月。

网友:
今天遇见了跑0.9 的 还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