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2-02-21):
一台19寸的液晶电视,里面是乐华通用电视驱动板+高压条,屏的故障是越用越亮,有时还伴随着闪屏
一开始以为是亮度调节出现问题,量也确实发现ADJ无电压,但按键板调亮度又能用
高压驱动板包括屏线全部换掉了,也有试过一次只接2跟灯管,另外2跟外接,还是一样
没修过屏,不知道这样的屏难不难修

网友:
查屏升压电路

网友:
屏越用越亮...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啊..是灯管的亮度越来越高..还是说面板显示的画面越来越白...

应该是屏越来越亮
是啊,楼主把情况说清楚啊

网友:
屏的COM电压可能不稳定了。查一下相关电路,或者电容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