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能修不

楼主(2012-02-21):
一台19寸的液晶电视,里面是乐华通用电视驱动板+高压条,屏的故障是越用越亮,有时还伴随着闪屏

高压驱动板包括屏线全部换掉了,也有一次只接2跟灯管,另外2跟外接,还是一样

没修过屏,不知道这样的屏难不难修

网友:
查屏升压电路 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背光驱动和液晶驱动是独立的,这个肯定是背光坏了,可以修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这个驱动板刷的程序需要一个屏背光检测。也就是说屏的后面要有个背光板连接到驱动板上,这样驱动就能检测到屏当前亮度,实现亮度自动控制。也可以在工厂模式下关闭这个检测。

网友:
这问题真没见过!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值得修。。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背光灯管出问题啦呀

网友:
听版主的没有错。是屏板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屏板问题 可以修的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出了问题就那样,我修过一次,但是以失败告终

网友:
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2012-04-01):
不知楼主修好没,也不报报结果

网友:
液晶高压板去保护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 和 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 和 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屏也有个升压吗,没听说过。只知道有个管灯管的高压条。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是屏升压电路问题,可以修好,过去修理过这样的屏,修了一天才修好,慢慢检查升压电路的元件。

网友:
是屏升压电路问题,可以修好,过去修理过这样的屏,修了一天才修好,慢慢检查升压电路的元件                                  19楼说得对

网友:
家里还扔着一台,是中间是花屏两边完好。-_____搞不定了
啊啊啊     热压机在那啊

网友:
检查逻辑板的DC/DC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屏升压电路题,

网友:
是屏升压电路问题哦。

网友:
查查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