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不开机

楼主(2012-02-21):
主板映泰G31-M7 开机跑00 CPU不供电,没温度,其它供电测试正常,上假负载或真CPU,测CPU内核供电电压脚短路,取下OK,请高手指导维修思路
电脑开机

网友:
楼主搞错了,上真U本来内阻就低,测了肯定是短路的,第二你看下你的CPU是不是坏的.

网友:
可是上假U对地阻值也是0呀,不压紧则不是0,

网友:
哈哈 ,走狗屎运修好了,是CPU旁边一个NPN三极管坏了,害得我把L6703换了两次,还好修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790的,也是跑00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跑00的最难修

网友(2013-01-11):
请问那个NPN的管子啊

网友(2013-04-13):
我也有个没有复位 的怎么修啊

网友(2014-02-28):
我的复位都有就是不跑。测试卡跑00。。。我要晕菜了

网友(2014-07-18):
我有片G41也是无内核电压 无复位

网友(2015-07-18):
这个板子应该是CPURST电压低,把Q63 Q64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