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53S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2-02-21):
LG1753S,电源高压一体板,不通电故障!测保险正常,没有鼓包电容!上电测试,无12V,5V!这板是双12V,双5V!量三极管Q101短路了,更换之.管理芯片的6脚连的一个二极管短路!上电测试IC    LAF0001的7.8脚,7脚10V,8脚4V,1脚296V,测12V.5V却变成了13V和4V!怀疑芯片有问题更换了一个,还是如此,7.8脚连的50V电容都取下来还是如此!断开开关管,断开光耦,7脚9到10之间跳变!光耦后继无电压!光耦更换过、431更换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稳压二极管微短啊

网友:
Q101是一个什么管子,是不是开关管。。如果是取样电阻有没有换过。。

网友:
保险电阻有没有换啊

网友:
你把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