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过logo黑屏

楼主(2012-02-21):
今天修一台东芝M300-  m336   独显+gm45北桥的  过logo就灰屏了灯管是亮的   外接也是一样  过logo就灰屏了
          在论坛里搜索了半天又说是BIOS的刷了无果      有说是北桥的显卡的南桥。。。。。。全都弄了一遍  故障依旧啊
           没有思路了     求高手解答啊     CPU下面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点评):
是屏线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装一个系统不要装显卡驱动看一下会不会灰屏

网友:
屏线??

网友(点评):
外接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可能是硬盘

网友:
我以前好像遇到过是硬盘的原因,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点评):
我是裸板修的什么都没有 不是硬盘的事啊

网友A:
今天搞了台索尼过LOGO灰屏的,就是不能同时上条内存,上一条就好,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搞了台索尼过LOGO灰屏的,就是不能同时上条内存,上一条就好,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我就是上了一条内存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灰屏是什么样,能不能弄个图片上来

网友:
m300的屏线容易坏

网友:
其实你把硬盘装上会有惊喜的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有没有NEC大电容,如果有的话先换NEC大电容。

怎么换,你在基地找下就知道了,大把的贴子。

希望你能帮到你,早点解决

网友:
东芝的硬盘容易坏,扫一下硬盘先。

网友:
疑似是硬盘有问题,有的机器灰屏,有的机器会出彩格乱吗

网友:
我以前好像修过  你试下 刷BIOS 在一起把声卡换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档LOGO的   还没有拆机呢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考虑显卡
最后考虑南桥。
如果你都已经做过了
那么就想想有没有细节没有注意到

网友:
看看电容,和南桥面大

网友:
肯定是NEC的电容坏了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过LOGO 了 说明基本没问题了 看看有没有小光标闪呀 (—-) 如果闪那就是说进步了系统了!!查硬盘及南桥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蛮纠结的啊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是用NEC的电容吧,换成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logo就灰屏的,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解决没啊,我也有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有没有换屏线试试啊,东芝的屏线爱坏的

网友:
是屏线坏了大哥,碰到过

网友:
这是问题碰到过 刷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