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点不亮

楼主(2012-02-21):
asus m2n68 点不亮 ,最后跑码到00 , 是独显的 , 求助。
点不亮

网友:
你这样提问 没有人能回答 你的问题哦 谁都知道 OO主办的问题

网友:
英伟达的单桥主板,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加焊后百分之八十会好的。我修过几块这样的板子,只有一块是桥内的USB控制器出现故障没办法。其他都好了。

网友:
那要看跑码的顺序对不对 跑码到最后00是正常的 你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这个板桥最容易坏,用手压压试试

网友:
点触发排阵看看能否关机

网友:
是桥空焊了

网友(2012-03-23):
受教了,遇到同样的板子故障,等下加焊桥试试

网友:
桥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