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23的一体机,屏摔坏,求教维修方法。

楼主(2012-02-21):
一台联想23的一体机,屏摔坏,求教维修方法。开机听到开机音乐,用键盘可以关机。有人说屏供电是19v而不是一般屏的5v,不敢贸然用别的屏试。

网友:
你开机测量一下屏供电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摔破了屏屏还有什么修的价值?换屏吧,现在600左右

网友:
联想报价1400-1700,600不知是什么渠道,还是其他23的屏也行啊?

网友:
可以用表量呀,,另外查一下看是什么屏,,可以查资料,

网友:
屏坏一般无价值维修,直接换新显示器最合算

一体机。 看清楚在回答。

网友:
可以到淘宝重新买个一体机外壳加屏了

网友:
倒霉了,买个二手显示器拆吧,我都是那样做的,那天我也是搞个坏了一个屏,修显示器最怕的就是搞坏屏。

网友:
今天看屏号 LM230WF1 发现也是5V 双8的屏,就是不知用其他23的屏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