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两声报警。。。

楼主(2012-02-21):
联想ThinkPad E40    开机。。两声报警。。。屏目不显示。。。外接也不显。。。bios都刷了。。。    两声报警。。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有看桥吗,桥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桥吗,桥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桥怎么会有问题。。主要看可调电源跳变是已经开机了
才发出两声滴滴

网友:
集成板还是独显?查下显卡,应该是显卡报警吧!

网友:
应该是独显的主板,显卡的问题哦,我有遇到过,搞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宏基的问题也是,能听见声音,但就是不显示,后来重新做过显卡好的

网友:
键盘拔掉试下,有时键盘问题也会报警的

网友:
键盘也有可能,把外设拿掉,罗板点点看看

网友:
集成的主板吧   你看一下北桥 加焊一下  不行重做

网友(2016-08-09):
显卡问题吧,E40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明显显卡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刚修了一台E40报警2声 加焊显卡好了 保修一个月

网友:
e40 开机不显还会有什么问题 显卡啊

网友:
显卡吧,这个机器显卡有胶

网友:
这个机子基本只有显卡或者桥的问题  独显就显卡  集显就桥    但是小心散热器都是漏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