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更换AM2带针那种CPU插座和脚上的锡处理

楼主(2012-02-21):
有个主板的CPU插座中接触点好多都被搞歪了,我把它拿了下来,接下来有问题来了。如果主板背面的锡不处理掉它会掉到BGA焊台的热风嘴中,如果都吸掉了,把其它主板上拿下来的座放上后如何处理针脚的焊锡会更好点呢。脚与脚之间的距离较近,怎么处理能快点效果好点。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建议,说一下。

网友:
带针的元件用锡炉最好。找个小铁盒,放满锡放电炉上加热当锡炉用也行。估计具体操作有一分钟连拆带装都好了。

网友:
用锡炉出来板子容易变色吧,用BGA返修台不变色就是下面脚上的锡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我用BGA更换的时候。拿下座子来直接把新的换上 。。没那么麻烦

网友:
想来是你搞的时间太长了,并且把炉温烧得太高吧。估计是你掌握的原因,锡炉一分钟以内解决下来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