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笔记本用几种 螺丝头 除了梅花 一字

楼主(2012-02-21):
不想买套装 不行 好的又太贵
买几种常用的就行了 大家推荐下 买那种头 就可以了
笔记本

网友:
或者谁推荐个 性价比好的 螺丝套装 头不容易化的

网友:
搞一个电动的,拆机不会过15分钟。。
同意楼主:
5.0
wxiaoke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有六棱的..

网友:
除了十字的,其它的都是偶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