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触发

楼主(2012-02-21):
HP CQ40  板号LA-4103  不触发。一般都不能开机,有时候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也完全正常。但关机 再开就开不了了。我找不到LA-4103 图纸,我看了LA-4101图纸很相似,查了EC待机条件基本正常,ECRST# LID_SW# AC_ IN SMB_EC_CK1 (EC Code)都有 就是不能触发。AC插入指示灯也不亮。EC (KB926QFB0_LQFP128_14X14) 117脚(PWRBTN_OUT#)触发不能发出低电平开机信号。后来有个客户拿了个IBM T43机器来修我就把可调电源点到16V测试机器,测试了要客户回去明天给回话。我就又测量HP CQ40.电源没及时点回来,在16V-17.5V 电压都是完全可以触发开机,电压调到17.8V以上就不能触发开机,AC插入指示灯也亮了。我测量相关的电压还是一样的。进多方查找那里会有跟随主电源VIN变化而变化的地方。发现这个电路 PU102A
LM393DG_SO8  1脚 低电位时是正常工作,2脚是基正电压1.24VREF,VIN 17.5V以下时3脚低于2脚可以正常工作。VIN 18V以上就高于2脚就不能触发。测量这两个分压电阻是正常值的,我只能把PR135  10K 上并了个30K的电阻,能正常触发开机。STD_ADP <32>信号是到EC的 不知道这样会对那些电路会有不良的影响。望指教。

网友(点评):
不会影响使用,PR131阴值变小, 或PR135阻值变大,你并一个30K就是减小了PR135的电阻,向上调动基础输入电压指数.

网友:
1脚正常情况是应该为高电压的啊?这样PQ112导通CHGEN#电压高低由PQ113的G极电压FSTCHG决定。

网友:
Gogo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用原装AC看看,我也出现过这个现象,用可调电源调19V不开机,到17-18V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电池快速充电时适配器最底电压阀值设定电路,不会影响开机的,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网友:
时钟条件正常吗??

网友:
CHGEN#
FSTCHG
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及功能,烦指教。会对电池的充放电有影响吗?

网友:
std_adp  具体是指哪方面的意思?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hp部分机器用可调电源是开不了的

网友:
这机器试过几台BIOS坏导致不通电的。

网友:
LID_SW#
..我是个新手。。仁宝的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呢???望指教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休眠的啊。

网友:
休眠按键不起来也是不开机的哦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  3 5V都么出来。~ 加焊一下系统主供电就好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呵呵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2012-05-03):
STD_ADP 接EC第90脚,为充电指示灯电压啊!BATT_CHGI_LED#/GPIO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