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技嘉NF4 939主板故障

楼主(2012-02-21):
一块技嘉NF4 939针主板,晚上使用完关机后,半夜里电源电容冒青烟,被臭醒,后电源电容爆掉,主机电源灯常亮,CPU风扇也长转,第二天更换电源后还是这种状况,电源和CPU风扇通电就转,电源灯亮起,CPU不发热。望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看下此板还有救吗,在此谢过!
cpu

网友:
查查U 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说话

网友:
先看看各供电正不正常吧 就你这样什么都不知道叫人家怎么教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