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V2主板通病

楼主(2012-02-21):
V星G31M3V2主板不跑码,用风枪在BIOS上面加热一下就能开机,关机后冷了又不跑码,在加热一下又能开机是什么问题,BIOS坏了吗?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主板 刷了BIOS 也不行?必须换BIOS吗?

网友:
换个芯片,写好程序,,再试,,

网友:
换个吧, 换个就行,我遇见过。

网友:
难道bios怕冷,哈哈,bios或附近有元件虚焊吧。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换了BIOS 也没有,BIOS 如何怕冷?

网友:
某些主板是有固定毛病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须换BIOS芯片

网友:
那我明天去使一下

网友(2012-04-29):
那您修好了吗、到底是哪里呢,事情的
请给我回复

网友:
换个BIOS块 刷个新资料就OK  了 常修到此板故障

网友:
楼主,换了什么情况。给个结果哟。

网友:
不用换BIOS也可以啊。

网友:
虽有这块主板的BIOS程序了给发一个找不到、、050.。。。。。。。QQ号464617322

网友(2012-06-09):
不行啊  我换了个BIOS刷上 故障依旧。重启就卡13

网友:
已经解决 换原装程序不行 刷映泰的程序 解决问题了 不知道是何原因  程序连接 http://www.biostar.cn/app/en-us/mb/bios.php?S_ID=365

网友:
还有这回事?V星变成映泰了 。。。

网友:
V星找映泰代工?

网友(2012-08-04):
卡13你吧诊断卡拔掉就亮机了  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V星的小三,呵呵

网友:
刷BIOS程序还可以刷啊,学习了

网友:
恭喜    学了了

网友(2012-10-19):
果真好使。V星和映泰有着不为人知的事啊!!

网友(2012-12-25):
太神奇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修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不得不顶,学习了,谢谢!

网友:
牛B,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试试先

网友:
我刚刚刷了以映泰的BIOS了,可以点亮了,但是无法保存BIOS和重启死机呢

网友:
不会吧 V星可以刷映泰的

网友:
这个可以的·我经常遇到这问题·都刷映泰BIOS

网友:
我也有此板,开机黑屏不显,参考了论坛的贴,是U11的五脚芝麻管损坏,好像也是通病,换之就好了

网友(2013-03-03):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板子 刷下试试

网友(2013-05-24):
照楼主 的方法修好了,最好还是刷了映泰的BLOS!!可郁闷了

网友:
V星的主板 现在做的还不如 通路 我都不敢用了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毛病

网友:
V星可以用板载的spi接口直接刷bios再试试看

网友(2013-09-17):
mis是不太好搞

网友:
学习了,多看,多练吧

网友:
两个不同厂家的bios能通用么,还有这事

网友(2013-12-01):
那我的完全不跑马供电都正常   下一步怎么办呢

网友(2014-05-10):
弱弱的问,用什么刷BIOS工具啊?

网友:
我之前都报废几片MSI G31这板子了,还有个换了南桥。早看见多好。这帖子太给力了。感谢。

网友:
换个bios刷个程序试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记号一下,不错的经验。和很多人一样,奇怪怎么会刷其他的BIOS会好。

网友:
下了,用映泰的映泰g31bios 刷上V星的g31m3 v2 主板上,稳定下来,不过用U盘做系统奇慢。

网友:
我遇到过技嘉主板出现的同样问题,最后怀疑是BIOS芯片虚焊,然后也是用风枪,要吹久一点,就跟从新焊接一样处理,至此故障消失。

网友:
我也遇到了几块这样的板子,我还换了几个F71882FG  还是不行。。。。

网友(2014-07-11):
刷个BIOS试试,最新的V星G31M3-L bios

最新的微星G31M3-L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