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走到WINDOWS LOGO处一闪就黑屏

楼主(2012-02-21):
海尔T621走到WINDOWS LOGO处一闪就黑屏死掉了
DOS系统能进去
WINPE也是一样,一闪就黑屏死掉了
主板是广达代工QL6 VER:F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块有问题

网友:
黑屏以后重启吗 ?
刷bios试试

网友:
卸载掉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

网友:
内存 bios 检查

网友:
进DOS 系统正常

网友:
BIOS是Insyde H20的没有工具读出,也没有刷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无意中发现网卡的晶振的原件坏了,晶振的盖掉了,把晶振换了之后加电测试竟然好了,能进系统了。为了确定是晶振的问题,把晶振拆掉加电测试还是和原来一样,无法进入系统。到此主板算是修好了,单不明白晶振怎么会引起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把用手机拍的图片上传,就是不清晰,望见谅
换之前

换之后

网友:
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碰到这个问题挺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