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2-02-21):
手上有台R400不定时死机,现在出现的更频繁了,而且现在是一上网就死,自己估计是南桥的问题,拿不定注意,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台独显的ATI3470,南桥是IBM的!
求助

网友:
北桥,000干

网友:
换板吧,弄得不好会出事的

网友:
建议换板 IBM的桥都是用胶连死的 取下容易掉点 加焊焊珠会出来

网友:
机子是一个朋友的,换板的代价太大,而且他买的也是二手机,不划算,不过我仔细看过了,机子以前没有被修过!!!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但有是三四个小才死机,也晕。。。。。

网友:
如果排除板卡级故障,剩下就是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