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场管的G极处的现象

楼主(2012-02-21):
高手们圈到的电阻,稳压管,电容分别起哪些作用啊?

网友:
是不是降压 稳压 滤波

网友:
这里应该是尖峰吸收,具体的要查下是什么意义,我也不理解他

网友:
滤波的吧!~

网友:
电容耦合 , 电阻是偏置     。

网友:
这个电路的总体是 一个由N+P管组成推挽功率放大电路.电容做信号的藕合,同时与二极管电阻组成P的G极的泄放回路.

网友:
电容是耦合,电阻和稳压管的作用可能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保护作用,电压超高就使P场管绝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