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P6910P 隔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如图

这个是HP6910P的隔离保护电路,经检测PQ3的4脚为18.5V,因此PQ3截止,P2没有电压,PQ93三个脚都是18V多,首先检查ADP_EN#,测得电压为18V左右,来自PU25B第7脚,PU25B的5脚为5V,6脚来自适配器检测端,测得电压为3.3V,现在的问题是适配器检测脚的电压到底该多少?如果为3.3那么PU25的5脚正相输入端就高于6脚反相输入端,7脚输出为高就是正确的,但是7脚高的话PQ3就不会导通,整机就会无电,难道检测脚电压不对?拔掉适配器检测,适配器的检测脚有18.7,为什么插上主板就只有3.3了?就算把PQ62断开,都还是3.3,百思不得其解,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顶一下一起等高手

网友:
顶一下一起等高手解决

网友:
今天把适配器输入端改了一下,接了个几十K的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把检测脚变为7V左右,就一切正常了,看来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故障出来 才是最好的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常常被我们忽略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