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 error:cpu fan can not be detected!问题的看过来

楼主(2012-02-21):
今天客户拿来一电脑:描述情况 是上午开机正常,晚上回去开机 开不起来。出现不懂的英文字母。。。。。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测试时不插cpu风扇出现的情况

  插上风扇的状况

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原来论坛里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根据那边的思路把问题解决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0401-1-1.html   )

解决的办法是:进bios 把cpu风速检测 关闭。 换了一个三针的新风扇(原来的是四针)。。 一个不知道什么接口的地方 加了个小风扇((必须要加这个风扇,不然又会出现 第二张图的情况。因为我试过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是主板 和 两个插 风扇的图,主板是 V星的

奇怪,截图不到400K 不能上传了,随后补上

网友:
最后补上的图

网友:
HP的机器都这样,插个有监速的风扇开机后进BIOS把风扇检测关了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都是让客户换4针的风扇。现在学习了。哈哈哈

网友:
找到IO的两个检测角 (因为有两个 FAN座) 给1点多V的电压就OK  或者只插COU FAN 那就短接这两脚···不然电池用完 或者出现异常还得来找你

网友:
还没有见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块华硕的品牌机也是这样  在北桥旁接上个风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