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2-02-21):
一台Y450的机器不管开机还是关机几个指示灯一直常亮,而且只要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机器的风扇就开始猛转,指示灯就亮,但按开机键后风扇会停下来,能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关机指示灯还亮,刚开始判断可能是EC的问题,拆开机器发现有进水就在无线开关附近,PR151,PR152,PR153,打开图纸一看差不多心中有数了,提前出电压,因为如果没有mainon高电平,PQ45不导通,PR152, PR153分压后为高电压,PQ27导通,导致PQ7,PQ11的G极为低电平,+3VPCU和+5VPCU不能发出+3V和+5V。只有按下开机按钮才有MAINON,才能和上述相反。实际测量确实待机时+3V,+5V都有了,测量PQ45,PQ27均良好,电阻PR151和PR152损坏,更换一切OK!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了和你一样的故障,可以说开始是开机无显示,后来修的能显示,就是待机不正常,进水位置一致,PQ7 PQ11 PQ27 PQ45 和周边电阻都良好,(坏的PR153,PR152,PQ45)都换了,待机始终有+3V +5V,MAINON正常,安开关后才有3V,PQ27 G极电压始终为1.5V,VIN正常,PQ27 D极电压好像不低于6V(具体多少没记得了)请问你的PQ27待机时G极电压测得是多少,机子已经还给客户了,可是还是疑惑不解

网友:
修好后待机时PQ27 D极电压只有0.5V都不到,G是8.5V左右

网友:
我以前修的也是这个问题  都没修好    刚刚看到帖子  泪流满面

网友:
嗯。电路图看不懂也要看,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你们没有修好的板子正是我们要修的板子,有的板子被修的那个叫惨不忍睹啊。

网友:
今天收个Y450,进水的,没待机,还没搞出来呢,EC,没有VIN,3V 5V的上管D极不是公共点吗,没电压,惨呀!!!明天接着搞。

网友:
看来Y450有长扇长转的通病吧,修过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同样故障  PR151 PR152 PR153全坏了 换掉就好 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2012-04-04):
PR151 怎么知道坏了的 腐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