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中毒状况下 怎么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02-21):
客户不要操作系统,重装系统,这个就很难办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有时候杀毒软件打不开
重装系统

网友:
说明白点啊。

网友: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用杀毒软件试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不重装系统来解决中病毒的方法?

网友:
这样不好办了,在系统很重要的情况 下。杀毒是很危险的。有可能会导致机器不能正常使用(蓝屏,重启,缺少文件……等)

网友:
杀毒简单。。但是谁敢保证杀完毒系统还正常?

网友:
你用啥杀软,还能打不开,病毒太强悍了。

网友:
不要系统还不好办?挂到别的机子上杀。

网友:
不要系统就格盘重装呗晕

网友(2012-04-25):
那客户也太刁难人了,重装个系统就当完成任务啦!

网友:
把盘拆到另个机子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