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系统

楼主(2012-02-21):
今天修了一台电脑,客户送来时说要做个系统,本来以为很好搞定的。就开始做。进PE  做完重启时 发现无法正常启动。晕!没成功,又进PE重新分区 重建DBR 重做, 重启。还是不行。真邪了。再次进入PE,这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刚才分的区不见了,又还原到了以前的状态,而且数据还在。难道客户装过什么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开机按F9果然出现硬盘保护提示。还原一次后开机,能进系统,但是启动到一半的时候,就蓝屏了。没办法,还是要做,上网查资料说开机按HOME可以打开管理界面 ,卸载掉就行,尝试时,发现要输入密码,打电话给客户,客户说没做过这种东西,也不知道密码,用12345678原始密码无法进入。试了好多方法都不可以,最后用MHDD里面ERASE命令清除数据后成功做好系统,但是开机时又出现了烦人的“网络精灵是否安装”提示,后来查资料知道 是双敏主板自代的网络精灵保护系统,怕客户以后不小心再次安装了这个软件,再次出现问题。进BIOS设置也没找到网上说的那个选项。最后在网上下了一个无精灵的BIOS,刷新后开机不再出现精灵界面。   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写出来给遇到和这种情况类似的朋友一点参考!

曾经弄过一台品牌电脑 必须先搞定他自带的保护系统才可以装系统 否则蓝屏报错……
感谢楼主分享
OK。。。。

网友:
哇哇,居然还要这样复杂的事情....不是是给网吧用的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先学习了

网友:
遇见过!!不过好像不是楼主说的那么复杂!!!有个双敏保护的卸载程序的!!在DOS下!在BIOS下设置一下关闭保护!

网友:
值得学习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软故障,硬解决,呵呵,不错

网友:
品牌本本有的也带这种软件,很烦人。卸载方法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了一个,不过,没楼主这么纠结.

网友:
用不着刷BIOS吧。楼主搞的有点狠。

网友:
现在很多小厂生产出的主板都喜欢这样。七彩虹的主板有的也是这样的。联想的主板有的也是这样的。我遇见好几次了。烦死了

网友:
如果是自带的应该在BIOS有可以关闭的

网友:
呵呵呵,是麻烦。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品牌机要仔细看看先

网友:
原来品牌机的blos可以刷啊 晕倒 好办法

网友:
网吧专用的主板啊,要是软件能做到这样的就好了。重新分区东西还在...
现在的软件还原精灵,直接进pe分区就解决了,悲哀啊...

网友:
在BIOS下找不到那个开关项。所以才刷的BIOS啊!

网友:
MHDD的ERASE命令不错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不过认为板子没有必要装这种还原的东东为好

有时候装了反而害人 估计这是厂家故意弄的 以为别人弄不好非得找他好收米米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
还有清华同方的机器 也有硬件还原 早期的bios还有密码 ……

网友:
居然把还原精灵做进了BIOS,太强大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头一回听说主板带还原,学习了

网友:
居然还刷BIOS?那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还有这东西,下次注意啦

网友:
请问这个系统你要多少钱呢? 这么麻烦的系统。

网友:
真没见过。要是我估计就让客人换主板了,因为可能搞不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确实没遇到过,还能保护分区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A:
额。。遇到过 一次双敏主板 一次七喜笔记本电脑。。。直接进bios关闭就好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块硬盘,低格也不能消除分区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在 bios里屏蔽掉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也许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
这种主板我还没见过,学习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不错,自己记得捷波主板上有这个东西,老找的是了98时代

网友:
最怕这些板。。。。。

网友:
那种东西的确比较麻烦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捷波的主板,好像是网吧版的吧,关BIOS的设置就可以了,双敏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是很多网吧机子用的主板,在BIOS里有个设置选项好像是什么 NET BAR 之类的英文,选择DISABLE 即可

网友:
只在以前的海尔电脑上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小哨兵不知道MHDD能擦掉不...

网友:
受教了 的确是什么样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有 多多学习吧

网友:
呵呵,这个有点新义,有意思,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刷BIOS 解决问题

网友:
硬件,软件都有可能啊

网友:
这个简单,很多启动项软件里面都有去保护的软件(大白菜、天下不败等启动项软件),如果不行自己去网上下载个。题目不全:无解(是网吧的硬盘还是品牌机的硬盘啊?本人推断应该是网吧机子:如果是那就简单了,随便个清还原的软件都能搞定)。

网友:
求操作方法,你刷BIOS是查机刷还是整机刷 整机如何刷。

网友:
双敏的板子 还带病毒防护的 郁闷去求了

网友:
确实很麻烦啊 不过先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啊,以后见到双敏的板,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麻烦滴要死。。。。

网友:
哇哇,居然还要这样复杂的事情....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硬盘保护就是这样,一般都有专用的硬盘保护卸载工具。

网友(2013-07-25):
开机出现 网络精灵    欢迎使用网络精灵电脑启动时按F9建可以使数据恢复原状 按Home键进入管理员菜单  预设管理员密码:UNIKA   卸载网络精灵  2.按del进bios,找到一项有拼音“jingling”的,关掉即可 开机后,按键盘上的HOME键,调出双敏控制菜单,后面有图标,一步步的操作,完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