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19寸必须重新插一下电才能开机之后正常!

楼主(2012-02-21):
有一台三星显示器,每天必须重新插一下电,才能开机。详细情况是这样,显示器的电源线插在插座上,每天晚上插座关电,早晨再把电源加上,插座电源加上之后,显示器不能开机,要重新插拔一次电源线,插上电源线之后,显示器上马上出现SUMSUNG字样,之后黑屏,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点评):
查电源的启动电路,和电解电容

网友:
电源板问题,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三星的电容是通病。这台不知道是不是了。要拆开看看了

网友:
我拆开看过,电容表面上看都是好的。插座供电之后,如果一直不插拔一下,就一直不能开机,只要重新插一下,立刻就好,无论什么时候。这时候再关机,开机,都很正常。

网友:
有点奇怪的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如果拆开板子上是一个长条的高压线圈的话直接换掉~70%可能OK~三星的通病~

网友:
怀孕了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人家都说是通病了,期待早日修复。

网友:
是不是高压虚汗了,加焊试一下

网友:
有部山寨液晶也是这样情况未修,请各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电源板上电容鼓了吧

网友:
期待楼主解答!分享经应!

网友:
修过一个驱动板和电源板 所有电容都鼓的问题,除了那个大电容,有几个是从底部鼓出的,不拆下来不容易被发现的

网友:
我这里碰到过一台这样故障的,最后是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今天我又检测了一阵,电容没有怀孕的。上电后12V也都正常,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得换驱动板了。

网友:
三得什么型号的机器呀,三星电源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电插板 坏了吧

网友:
具体点应该是:接电源线的那个电源插孔坏了吧。从坏的电源下面拆一个换上去试一下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

网友:
建议看一下不亮时的特征,确定好是那一部分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