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y 450 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2-02-21):
在XP系统下无线网卡不能用,无线网卡指示灯不亮,无线网卡开关也打开了,也按了FN+F5都不行,显示找不到无线网络,后来在网上下了一个Y450电源管理驱动装好后重启电脑,一切OK,无线网卡正常使用

网友:
切断网卡的 第20脚也可以。

常开也可以。。。。反正不是自己的。。哈哈。。作维修的把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装电源管理的啊?共享点思路呗

网友:
电源管理管网卡吗?楼主是怎么想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把bios复位一下试试    我那次就是复位了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网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联想的有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可以调节电脑的工作模式,省电还是最大等,同样可以软方法关闭无线网卡,不装那个软件 按FN+F5没有反应的,装上之后就可以打开无线网卡的,蓝牙也是一样的,联想的机器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下次试试
不知道真假,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联想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真的是这样啊,前回也是遇到这样一情况,没修好啊,谢谢分析啊

网友(2012-04-09):
我刚刚也是这个机子的型号也是网卡能认,不着灯 装了电源管理软件 就可以用啦!

网友:
联想电源管理带热键程序。

网友:
联想机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确实需要装了电源管理才能开关

网友:
很好,我一会也去试试吧。哈哈哈

网友:
15楼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
用胶纸把20脚贴一下也OK啦,强行长期开启

网友:
学习二楼的了

网友:
我上次是在BIOS里面调试的,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