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 内存供电L1对地阻值多少

楼主(2012-02-21):
请大家手头有这个机器(正常运转)的帮忙测试下,
内存供电,L1对地阻值
然后,拆掉L1时两边的阻值各是多少.
有劳了.
pn:37gu50

网友:
别量了,不是高档表会害死人,1.8V还去很多地方,直接烧。2A左右应该是好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3欧,去掉内存时钟是32欧,不用精确,大概值就行.

网友:
我现在是3欧,去掉内存时钟是32欧,不用精确,大概值就行

网友:
直接家电烧一下吧

网友:
应该大于180殴

网友:
我有这个本子,专为你拆开量了一下,断开L1测两边的对地阻值分别为2.3M和230殴

网友(2012-03-27):
50左右,拆了后前面的值高后面的低。

网友:
40欧左右 都是正常

网友:
100多Ω就算正常了,

网友:
正常应该几十欧

网友:
断开L1测两边的对地阻值应该分别为2.3M和230殴。大概阻值就差不多了,不用太精确

网友:
一般正常在几十欧到二百欧都是正常,三欧那一定是微短了;看一下图这个电去那几个地方!一一排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