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转一下就停已好

楼主(2012-02-21):
今天有两个同行,送来两块主板,太巧了。全是一样的。具体情况是,开机,转一下就停了。我强制开机后,测量了。是没有cpu供电造成自动关机的。后来,被我修好了。大家猜,我修什么,修好 的!!!!!!!!!!
cpu
cpu供电
同意楼主:
5.0
baoxuediannao
同意楼主:
刚才验证了,确实是桥

网友:
桥 肯定是桥
同意楼主:
3.3
夜乌鸦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02):
看你发的图片都是做过桥的啦.都不洗干净

网友:
张定文
这种故障一般电源管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2012-02-23):
付吕剑武
楼主晒一下你干桥的工具,是BGA,还是土炮

网友(2012-03-24):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22):
看样子楼主是干过桥了。

网友:
桥没有发出CPUVDD-EN 所有就不出CPU电压了咯,,,,,,楼主单桥的板子,就不要卖关子了,,,,要么就是换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100是加焊桥

网友:
金格
同意楼主:

网友:
单桥的 一般直接干桥
同意楼主:
5.0
ChuBin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还有一个不知从那修好?有时候跑码,跑就不显,是EF就停!
侯良伟
桥的问题 !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了。。。都修了好几片了。。。
同意楼主:
4.0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修了CPU供电。

网友:
我会先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了CPU 就好了! 再不是就换了 pwm 从芯片

网友:
供电场管和PWM芯片吧。

网友:
是加焊桥修好的,本人也修过一块

网友:
桥的问题。或者CPU供电。绝无三处

网友:
我郁闷。大家都发言了。就是不见楼主的影子啊

网友:
楼主,我请你站出来。
放个屁也好啊

网友:
楼主和我们各位同仁玩抓迷藏呐

网友:
看图像是做了桥了

网友:
要不桥虑焊没发出EN信号,要不缺电压

网友:
单桥,空焊料吧,加焊桥,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供电虚寒~!0看图片是干桥的!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呵呵

网友:
桥啊,上次三片干好两块,还有一块布认显卡,

网友(2012-03-23):
我也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故障,至今还没修好,楼主快说是什么问题啊,大伙都着急着呢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一个4r3的小电阻坏了吧

网友:
桥边还有大堆焊膏在流呢!明显是干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 。我这也有一片。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不用说了,直接干桥吧

网友:
楼主就别卖乖子了,大伙都等着你的经验修板啊

网友(2017-08-22):
说的等于没有说,猜谜游戏吗?无语!

网友:
水贴。没解决方法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