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100台机上电黄灯闪的辛苦维修

楼主(2012-02-22):
DELL 3100台机插电黄灯闪维修

今天是倒霉的一天,开始万用表无故罢工,教训它后终于开工了。跟着焊台坏了

客户送来一台DELL3100说不开机,一看,面板黄灯闪,开盖一看,灰尘满布。(无图)
断开CPU 4P供电,上电可以,心中暗喜,可以秒杀了,这类板都是CPU12V滤波电容短路电源保护引起的。即时报价客户同意维修

拆下主板,测CPU12对地短路,清理灰尘后,发现图上红圈中的一只电容明显爆裂,用焊台焊下发现都好几分钟了,头还不热!!!见鬼了,检查一下。。。。线被老鼠咬了。。。。,我习惯这种小东西用焊台一下就搞掂。算了用风枪吹下,再量12V,无短路,并有电容充电过程表现。再量两组场管G极对地正常,上电源测试还是黄灯,断开12V可以上电。明显是短路保护。
细心检查相关元件,这类板最常坏的是电容,检查没有明显问题。
这板是ADP3188+2相3418 结构先从后查起
测量VCOR发现对地短路,再测两组4只下管的G无短路正常,D短路,
于是拆下四只下管检查无问题。。。。
再拆其中一只AD3418出来,再量VCORE还是短路
看来问题就在另一只3418上了,拆下,再量VCORE还是短路
喔。。。。。。。。。
再把ADP3188拆下,再量VCORE还是短路
这回头大了,vcore最容易引起短路的都没有问题。。。。难道是电容,如果是电容有问题应该外观有鼓或开裂,怎么看都没发现。
查一下ADP3188+3418的电路图与板对比一下,只是少了两组PWM,其它还好几乎一样

大管都检查过了看来真是后级出问题了,7只固态电容和N只贴片并联一起的,哪只才是?再次认真检查CPU座及电容,还是没有发现外观问题。。。
焊台用不上,只能把60W尖头拿来顶上,很根难(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才把一颗电容拆下来,运气不好,不是这只。。。。一直拆到了最后第7只,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凶手了。。。电容短路

                    从外观上看不了分别
好了,找问到问题了,干脆把这7只电容都换了,换上后量了一下有充电过程。
再把其它的管按原位装上。
再次确认量一下VCORE和12V没有短了,正常。
上电测试,一插上电源,听到‘吱’一声,又保护了。。。。
再量VCORE短了,,,想新换的电容不可能这么快出问题,向上再查PW1两下管其中一只G对地短,把两只下管拆了,上电用示波波器看了3418的2脚波型对比PWM2正常,再看5和7波型发现5脚输出与PW2有异样。
直接把3418和PW1的三个上下场管都换掉,再上电,这下不短了,电压出来了。。。总算修好了

固态电容的引起的短路还是第一次遇到,
其实这样的维修并不难,之所以说是辛苦因为焊台坏了,用铬铁焊无铅板是非常慢的而且这板的4个下管7个电容都是插脚安装的,
一拆一装非常辛苦

第一次发贴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这样的问题真的不多见。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固态电容短路的却是很少见!

网友:
去年遇到过,不过没有搞定,最后让客户去下乡了

网友:
学习了。。固态电容坏的真不多~

网友:
固态电容都短路了,很难遇到。不是红宝石吧。

网友:
难得碰到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