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芯片 去保护

楼主(2012-02-22):
如图:OZ9938GN   此机管灯好着呢,开机亮一下就灭,测电压全部正常,找着到故障,心想是不是被保护了,上新灯管也是一样,亮一下就灭,要解决去保方法。

我试了一下断开七脚,开机灯管狂闪。不知是否正确。

下面这台也是一样,亮一下就灭,有此二去保的方法请发给我,在此谢谢
99A57OM

网友:
不知道先顶起来

网友:
查下IC的PDF文档
弄清引脚定义
再将其断开

网友:
如果是保护应该有一组高压故障,去保护好像是有一只脚直接接地吧不是断开

网友:
灯管正常的话高压去保护还是能用一段时间,
OZ9938和OZ9939去保护一样,3、6脚对地,7脚对地电阻去掉。

网友:
修不来就直接换高压条就是

网友:
现在高压条也不贵,十几块一条。直接改了就是。

网友:
第三脚对地应该可以解除保护.明基显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引起保护, 不是驱动管, 就是线圈, 再不是就是灯管坏, 总之输出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学习啦.......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大哥没事改改保护省了14块高压板也是钱啊

网友:
9938芯片去保护功能是把第三脚接地.高压板保护有以下几个:过压保护  OVP  , 过流保护OCP,短路保护SCP,断路保护OLP.你要分清楚是那个保护起作用.过流过压保护起作用说明后级有过流过压的,此故障去保护会引起烧功率放大电路与升压电路(高压包).相对于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故障70%是升压电路 ,20%是在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
把那个小电容去掉。 第三脚接地

网友:
把那小电容去掉,第三角接地,HP显示器多为坏此故障的

网友:
3脚接地试下,应该可以,我常用

网友:
我测到高压坏的话就直接改了,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