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470图纸

楼主(2012-02-22):
碰到一进液机,急求图纸,有谁有吗。板号LA47-IO

网友(点评):
Q364旁边的R3619是10K电阻R3619是330K电阻

网友:
赶快顶下,不要沉了啊

网友:
图太新了,不好找啊

网友:
这机器板子交换吧 很便宜的 很新的估计没有吧

网友:
可以去淘宝看看,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有谁手上有没这块板子啊,我只要找两个电阻,R3619,R3618。不知道多大的。
在触摸板那边

网友:
机器已解决,实在找不到图纸,就找了2个10K的上,结果又用,多谢夜老鸭的提醒,还是很感谢。

网友:
我也想要的啊

网友:
我也需要啊,有的发个图纸上来啊

网友:
呵呵,有的上传一下。

网友:
没搜到,别的有相近的我可以给找找

网友:
今天又刚修了这个板子,进液体,待机芯片坏了换个待机电压有了,自动开机无显示PCH换了就OK了,这个板子新没有图纸。修了几片都是进液的,新有新的好处,进液了也好修。这种板子进液体一定要注意氧化断点比较隐蔽。

网友:
新图不好找,我前几天也碰到一台,找图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