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复印机黑线条

楼主(2012-02-22):
客户一台东芝166复印机,打印和复印出来有一条黑线,宽在一厘米左右,我把鼓和刮板都换成新的,现在还是有,多凌镜我也清洁了的,那位知道是那的问题不?

网友:
打印就是在最下面边上有一条黑线带

网友:
主板的问题发

网友:
看一下,是前端就有还是定影的时候才有,有时定影辊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在机器停了的时候打开看,鼓上面就有一条黑线,粉就已经粘在上面了

网友:
找 一 套 代 用 鼓 组 件 换 了 试 试,如果还有就是 光 学 部 分 有 问 题,如果没有了就是鼓组件的问题。鼓组件里也有辊,比如磁辊,好象还有其它的。

网友:
看看定影部分 有没有沾粉

网友:
鼓的问题,你清洁一下主冲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帖子   我的东芝168复印机也是一样的故障   鼓上粘了不少粉,清理了主冲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