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死机

楼主(2012-02-22):
修道同行送来的一块精英945gc 主板
现象为不安硬盘近pe正常
岸上硬盘近pe 死机
自己试了试果然这样 先简后易
测测桥供电没啥问题
因为不安硬盘可以进pe 所以排除了内存方面的问题
刷bios 无果
换南桥 无果
换io 还是不行
特求解.不吝赐教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CPU脚座,注意一下,
打一下看

网友:
硬盘,硬盘线,BIOS设置,这几个方面多注意些

楼主把这条删了吧,电脑反应慢,提交多了

网友:
硬盘,硬盘线,BIOS设置,所用的PE,这几个方面多注意些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啊,测一下。

网友:
ide的 和sata的都换了

网友:
换一下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看哪个供电死机的时候有跳变。这个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