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长龙,各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2-02-22):
  电脑维修,不管是对本本和台机,对各品牌的上电时序了解,直接影响你的修复率(经验维修免谈)!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多新手(包括老鸟)在遇到二修,难修机型的所面临的问题。不要跟我讲什么什么信号,我只要说,你能摸清时序,什么信号也只不过顺腾摸瓜的事。举一反三,我们大多数人还没这么聪明;我只要说,你只要死记硬背,背下它(你就成功了一半)因为这是做维修时的基石。发这个贴,只不过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希望对时序了解的朋友能够康概解囊,花点时间,把这宝贵的资源分享出来,为大家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常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IBM为例:(非原创)

一. 电源适配器送来的16V电压经 10R413送到TB62501U61)的57脚和经R817送到34脚,然后通过 59脚输出3.3VSW电压,该电压分四路:
1 送到CPU背面温控检测LM26
2 MAX163123SD#提供上拉。)
3 PMH4 7脚,PMH4得到该电压后自身完成振荡和复位,为下步工作做好 准备
4 开关SW
. 16V另一路通过Q34Q36MOS管到公共点VINT16V,这个电压分别送到:
(1)Q76G极,控制产生1R5M电压。
2)核心供电MOS上管D极以及各分组电压的上管的D:
3)经10电阻到163122脚,提供主供电。
4AD3806的第一脚。
.163123脚得到由U61(TB62501)59脚送来的PWRSHUTDOWN#W信号(此信号产生是有条件的,它与温控蕊片LM26MAX1989发出的-SHUTDOWN#-PWSHUTDOWN成相与关系,即在检测温度没过高情况下,( 此信号无效发出的是高电平)这个时候1631就会从21脚输出5VL电压,先经D15C229形成升压给自己内部BST激放电路1825脚供电,一路经D25C814升压后为U511845)内部BST激放电路2519脚供电,一路加至Q53G极,而S极由-EXTPWR输入为低电平,Q53导通输出UnRegistered-EXTPWR_PMH4PMH473脚做为1631就绪检测用。
四.在PMH4得到TB625013.3VSW给供电后,PMH4要检测到VCC3SW有一定延时的33SWPWRG信号,(VCC3SWR309C304产生)PMH4就会从43 脚、76 脚分别发出VCC5M-ON-PMH4 VCC1R8M_ON_PMH4.- VCC5M-ON-PMH4经一个R866电阻后变成VCC5M-ON16317脚和28脚去开启3M 5M电压。VCC1R8M_ON_PMH4通过一个R865变成VCC1R8M_ON通过R609U29(1845)11脚使其出VCC1R2M电压。同时到U511845)的11脚使其输出VCC1R8M电压 VCC1R8M通过Q76降压产生VCC1R5M电压。
五.在南桥的RTC _WELL SUSPEND_WELL 电路正常工作时,发出SLP_S3#SLP_S4#高电平给PMH4,此时PMH4 真正处于待机状态,等待外部开机指令。当按下开关产生一个电压跳变PWRSWITCH#PMH4 32 脚, PMH4 得到开机命令后从42 脚输出! VIDEOCORE_PMH4 分别经R507 R890 成为A_ON VCC2R5A-ON,同时还从70脚发出B_ON_PMH4R867变为B_ONVCC2R5A _ON A_ON 分别到U301845)的11 脚和62501 的第9 脚,1 使其产生VCC2R5A(给显卡,北桥,内存供电)VCC3AVCC1R5A
六.B_ON 加至U30184512 脚产生VCC1R25B,和62501 12和第8 脚,使其产生VCC3BVCC1R5B。同时B_ON 还经Q80Q82Q70 产生VCC1R2B,另加至LP3985---MIC VCC
.VCC2R5A 产生后与A_ON VCC2R5A_ON 各自经R241 R906 变成VIDEOCORE_ON信号加至U511845)的12脚,同时3A_DRVD50提供上拉。这时U5118451820脚输出脉冲控制Q40导通产生VIDEOCORE
.PMH4此时又发出B-ON控制U291845)产生VCCCPUIO电压,些电压.产生后U297脚发出PG信号VTT_PWRGADP3205PMH4发出的2(VCORE_ON_PMH4LM26发出的SD2#相与之后变成)VCORE_ON 组成控制信号来控制ADP3205产生VCCCPUCORE电压.
.CPU 电压产生后ADP3205 会发出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其一是15脚发出的CLK_ENABLE 信号,它发给时钟控制芯片,通知其产生系统所需工作的所有CLK 信号;其二是17脚发出的VR_PWRGD 信号,它发给南桥,通知其系统所需要的所有电压均产生,然后南桥发出PCIRST 通知系统的其他芯片(北桥,网卡等等)复位,北桥复位后发出通知CPU 复位,到此所有的芯片均复位,那么CPU 就开始向; BIOS 寻址,系统开始工作

网友(2012-05-24):
时序我还搞不清

网友(2012-04-12):
是这样的,喜哥就是好多时序就记在脑力了,然后是常用的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时序很是关键,了解了时序也就有了思路。还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2012-02-29):
学习了

网友:
好帖希望别雪藏了,更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更希望此帖能大家所收藏。

网友:
IBM的时序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要把全部的机器的上电时序记住估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网友A:
你曲解了发本贴的意思,品牌与品牌或者各代工厂电路的设计无非大同小议,希望慎言。

网友:
我初衷是希望大家发发各品牌的上电时序,不是一般性的回贴和辩论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把这个帖子顶成上电时序大全 这样谁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在这查你手里没有的,闲话贴不能发的意思,就是互通有无。

网友:
作者初衷是好,也可支持一下

网友:
这IBM的时序,你恐怕是百度上搜索,粘贴,复制的吧,不能排除我的这个怀疑

网友(2012-05-24):
楼主的想法起码是好的
这种时序本来就是收集起来的资料吧,难道还要原创的?楼主你也可以分享一点资料啊··
已注明,非原创。请慎言

网友(2012-02-22):
呵呵。。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了向楼主道歉。。问题是像楼主这样详细的上电时序原理是很不好找的。。

网友:
楼主 的是好心的   要是有时序的话 我也发几个上来

网友:
对笔记本上电时序 还得努力学习呀

网友:
时序讲解很详细   太有用了

网友:
发贴的本意是把这个帖子顶成上电时序大全 这样谁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在这查你手里没有的。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懂我的意思

网友:
那MAIN-OFF的高电平又什么时候出来呢

曲解我发贴的本意。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好贴啊》》》》》》》》》》》》》》》》》》》》》

an168 -2 严禁灌水 小小提示。

网友B:
我也想接龙   不过 我一看 你那么专业 我 不敢写了   专业术语不一样

网友:
还有别的时序?

网友:
好吧,坐等大神出来顶上去

网友: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IBM上电和其它机器有点区别。    总共几大类型的上电架构记住了基本上差不多了。 都是经验累计。

网友:
很有用的时序啊  收藏了

网友:
多发一点别的牌子就好了

网友(2012-04-14):
希望朋友能够把基地实地所学的,唯大众所用。

网友(2012-02-22):
上电时序很重要。不光是本本还是台式机都得弄清原理

网友:
谁有广达和仁宝的,来点精品啊

一直是我想说的

网友:
最好能图文并茂。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但是还是希望老手奉献出来

网友:
真是高手 如有图和具体机型就更经典了

网友:
请问这是IBM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坐等高人接力!

网友:
写的不错,内容相当的详细!向你学习多总结

网友:
我也想请高手们多多贡献你们的那些各种品牌的时序,楼主也表达出了很多人的一种想法

网友(2012-04-14):
不知道此贴是否违背商业运作,还是违背了职业素养,为什么有此资源和能力的朋友不愿分享出来,希望今天能够坛花一现,过了明天,帖子也会沉下去。

网友(2012-02-23):
楼主说的对,可是求学之路是艰难的,我们也不能强求别人发出那些时序,凡是靠自己啊

网友:
位置被你刷光了,顶了也没看到

网友:
小样、如果是 原创我就发帖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0.0

网友(2012-04-14):
希望你能开个时序贴,一定支持你!

网友(2012-02-23):
不错,好的总结

网友:
一看  楼主就是高人    不如先自己原创贡献一篇时序       如   惠普    宏基   啊  起个带头作用     也让  我们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讲的是IBM什么型号的呀,4系列还是6系列的呀。

网友:
可惜我还写不出来  对笔记本我还是模伏的   大概的还知道   这么细腻。。。。。
     顶。。顶

网友:
这个贴不错,这个是挺重要的

网友:
我能有的,一定倾其所有;做到这里,我也是量力而行。只希望坛里高手能够点教一二,可是.....月饼等很多高手没有露面,希望他们能够发发时序,嗨

网友:
开头挺好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网友:
几天了,没有高手来接时序,不知道可否转帖非原创时序

网友(2012-04-14):
分享资源,本来就难得可贵,注明非原创!相信论坛管理员不删帖的
这个如果是我就同意,注明哪里转地,赚谁的,不让再删就是了

网友(2012-02-23):
在学校学的也是IBM的上电时序,T40的差不多,像别的品牌华硕,dell的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你就这点时序啊。。还有没???发上来啊,你这发起人都不积极。。

网友:
关键你这都是陈年旧货了,N年前大家都有的东西。

网友(2012-04-14):
请认真看标题!

网友(2012-02-23):
哎,上电时序老师傅都不会言传身教的,还得自己摸索,想想也是,越难的东西,别人越不会轻易分享,也理解。

网友:
收了……楼主还没有其它本本的时序。传给我点。在这先谢谢了。我QQ544353948

网友:
我还在学习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上电时序就好了,呵呵!
支持一下!希望有更多的高手接下去。。。

网友C:
我觉得版主应该搞个专门的时序版!

网友D:
其实没必要去死记硬背时序 主要要学会拿到一张图纸自己都能大致分析出时序来。主要根据S3 S5来分析

有图纸还说啥

网友:
希望还有,我知道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版主应该搞个专门的时序版!

所以希望大家顶起,做个时序贴,这也是发贴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去死记硬背时序 主要要学会拿到一张图纸自己都能大致分析出时序来。主要根据S3 S5来分析

希望有机会可以交流学习,对图纸一直停留在生拉硬瓣中

网友: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有了 我们都拿来当课程上了 你能发点别的有意义的资料吗
不是国宝的熊猫
那你怎么不丢出来?等人家拿出来了你就叫!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帖子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把各个品牌的都弄下

网友:
还行,别骄傲,继续,再接再厉!

网友:
TB62501的59PIN输出的VCC3SW,怎么又是PWRSHUTDOWN#了,应该是TB62501的52脚吧

网友:
这个时序和T60有区别哦

网友E:
我也是等着有见解的人来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等着有见解的人来顶呀!
期待总是满怀着失望, 饼哥,奋斗等高手未助言......大家都希望技术能够提高,但是方法最重要的,主板维修的步骤也就是时序,我一直也是盲修!

网友:
一般笔记本上电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6037-1-1.html
同意楼主:
0.0
yran588
同意楼主:
good

网友:
有没有英业达的时序

网友:
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很有用的

网友:
从哪里了解的呀?极精细呀!

网友:
挺好的,学习一哈。。。

网友:
希望各高手拿出点绝活,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网友:
是啊,都拿出来分享一下,尤其是都当课程上的。

网友:
你的话说得好啊上电时序直接影响我们的维修速度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新。分享了

网友:
楼上的在灌水。。。。

网友:
是啊大虾们都共享一下

网友:
悲哀,再无第二人分享时序

网友:
没有图纸呀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本子的上电时序到哪里能够弄得到

网友:
支持楼主做法,我是新手,过来享成果,老手都去那了,咋没见跟上

网友:
我来分享下华硕A8E时序(实际上  无论广达  仁宝  精英   华硕   英业达都是  参照INTEL标准时序图)
1、插入适配器AD_DACK_IN经保护隔离管到达公共点AC_BAT_SYS
2、+5VAO的产生
AC_BAT_SYS供至TPS51020待机芯片,TPS51020待机芯片的22脚输出+5VAO线性电压

3、+3VAO线性电压的产生
4、+3VA_EC的产生,BIOS芯片也工作
+3VA过电感L3000 转换成+3V_EC
5、EC待机条件满足(调用BIOS内部程序),发出VSUS_ON
6、ENBL的产生(VSUSON经电路转换输出ENBL)
7、TPS51020接收到ENBL后开启+3VSUS、+5VSUS电压
8、+12VSUS的产生(AC_BAT_SYS经过U8100稳压器固定输出12V)
9、SUS_PWRGD
+3VSUS、+5VSUS电压正常后,TPS51020发出SUS_PWRGD信号至EC
10、PM_RSMRST#
EC接收到SUS_PWRGD后,发出PM_RSMRST#至南桥的RSMRST#脚位,用于复位ACPI控制器逻辑
11、PWR_SW#
按下电源键,发出PWRSW# 高低高的跳变信号至EC
12、PM_PWRBTN#
EC收到有效的触发PWR_SW#后,发出PM_PWRBTN#至南桥PWRBTN#脚位
13、PM_SUSC#、PM_SUSB#
南桥收到有效触发,输出高电平的SLP_S4#,更名为PM_SUSC#。另输出高电平的SIL_S3#更名为PM_SUSB#
14、SLP_S4_R,SLP_S3_R
PM_SUSB#,PM_SUSB#过电阻更名为SLP_S4_R,SLP_S3_R
15、SUSC_EC#,SUSB_EC1#
EC收到SLP_S4#_R,SLP_S3#_R后发出SUSC_EC#,SUSB_EC1#
16、SUSB#_PWR,SUSC#_PWR
SUSB_EC1#经过电阻R9105转换成SUSB#_PWR(开启+VS)
SUSB_EC1经过电阻R9104转换成SUSC#_PWR(开启+V)
17、+12VS、+5VS、+3VS电压产生
18、各路电压产生
SUSUB#_PWR至ISL6227开启+1.5VS及+VCCP    SUSB#_PWR至U8400  LM358开启1.25VS  SUSC#_PWR至MAX8632开启+1.8V及0.9V
19、ALL_SYSTEM_PWRGD
所有供电发出PG后逻辑想与产生ALL_SYSTEM_PWRGD
20、CPU_VR_ON的产生
ALL_SYSTEM_PWRGD 至EC,EC发出CPU_VR_ON,开启CPU核心供电
21、CPU_PWRGD
CPU核心电压正常后,发出CPU_PWRGD
22、EC_CIK_EN
EC收到CPU_PWRGD后,发出EC_CLK_EN
23、CLK_PWROK
在南桥内部SLP_S3#与VRMPWRGD逻辑想与产生CLK_PWROK
24、PM_PWROK
EC接收到ALL_SYSTEM_PWRGD后,延时发出PM_PWROK信号去往南北桥PWROK脚,及南北桥CL_PWROK脚
25、H_PWRGD、PLTRST#
在南桥内部,VRMPWRGD与PWROK逻辑想与产生H_PWRGD,南桥延时缓冲输出PLT_RST#
26、H_CPURST#
北桥接收到PLT_RST#后发出H_CPURST#

网友(2012-04-14):
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

网友(2012-02-27):
广达CT6上电时序:
1。插上适配器,待机芯片MAX1999在自身工作条件满足下产生,3VPCU,5VPCU,其中的5VPCU供到南桥的5V待
机点V5REFSUS。
2。3VPCU供到南桥内部RTC电路的VCCRTC,接着32.768K起振给南桥提供实时时钟,经过延时电路产生RTCRST#。
3。3VPCU供到EC,为其提供待机电压,EC外接32.768晶振起振,为其提供待机时钟,3VPCU经过延时,为EC提
供待机复位。同时3VPCU供到BIOS,为其提供供电,接着EC从BIOS芯片里读取EC代码。
4。EC发出S5_ON信号,接着S5_ON经过电路转换后产生15V的S5_ON_D,做为驱动信号将3VPCU转换为3V_S5,
然后供到南桥中的VCCSUS3.3提供3.3V的待机。
5。在南桥的3.3V,5V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RSMRST#到南桥。
6。用户按下电源开关,EC接收到有效的触发NBSWON#后发出DNBSWON#给南桥PWRBTN#脚。
要满足三个条件: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IN为高电平。(在插电池的时候无此条件)
休眠开关信号LID_EC#为高电平
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BL/C#为低电平
7。南桥收到PWRBTN#的有效触发后,发出SUSC#,SUSB#到EC,EC转化成SUSON,MAINON,分别用来开启
SUS电压(s3状态)和MAIN电压(S0状态)。
SUSON用来开启+1.8VSUS电压
MAINON用来开启+2.5V(北桥的VGA,LVDS模块)+1.5V(南北桥主供电)+1.05V(前端总线供电)内存
的VTTREF电压
SUSON转换成SUSD做为驱动信号,将3VPCU转换成3VSUS5VPCU转换成5VSUS
MAINON转换成MAIND做为驱动信号,将3VPCU转换成+3V5VPCU转换成+5V
8。在EC收到SUSB#延时99ms后发出VRON用来开启CPU核心电压。
9。当+3/5VPCU+1.5V+1.05V+1.8VSUS电压正常产生,全部相与后产生HWPG(做为欠压保护,以及产生后续的
PWROK)发到EC
10。EC收到HWPG发出发出PWROK信号。
11。CPU核心电压正常后,电源芯片产生DELAY_VR_PWGCPU核心电压电源号信号,一路门电路,二路到北桥PWROK
脚。
12。CPU核心电压正常后,电源芯片产生VR_PWGCPU_CLK410#时钟开启信号。
13。PWROK信号和DELAY_VR_PWGCPU信号经过与门后产生ICH_PWROK。
14。VR_PWRGD_CLK410#经过非门后产生VR_PWRGD_CLK410到南桥的VRMPWRGD脚。
15。在南桥内部VR_PWRGD_CLK410和PWROK逻辑相与后CPUPWRGD到CPU,经过延时缓冲后产生PLT_RST#,
PCI_RST#。
16。北桥在收到PLT_RST后,发出CPURST#。
17。南桥发出INIT#给CPU软复位

网友:
        D620上电顺序
RTC_CELL      主板钮扣电池电压3.3V   给EMC4000,ICH7,MEC5004供电
+DC_IN         电源适配器电压输入﹒﹒
+SDC_IN        +DC_IN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得到+SDC_IN
        +PWR_SRC       +SDC_IN或电池电压通过自动切换电路得到,此电压为所有单元提供电力支持
        ALWON            MEC5004芯片(EC)向系统供电芯片发出一个ALWON信号,打开系统供电芯片SHDN开关
        THERM_STP﹟      EMC4000芯片SYS_SHDN#脚发出此信号,与ALWON一起去打开系统供电芯片SHDN
        +3VALW          系统供电芯片SHDN打开后,内部变压产生3.3V线性电压MAX8734,脚27出
        +5VALW          系统供电芯片SHDN打开后,内部变压产生5V线性电压   MAX8734,脚15出
        ACAV_IN         充电芯片检测到+DC_IN电压,由ACOK脚向EC发出一个可充电信号,同时此信号会到达自动切换电路,让+SDC_IN作为PWR_SRC的提供者,无此信号时由电池供电 充电芯片MAX8731,脚13出
        VCCIRST         MEC5004芯片的VCC1脚得到+3VALW的3.3V电压
        POWER_SW#      电源开关或键盘产生的一个低电压信号,EC芯片接收此开机信号   EC脚126,127收
        SUS_ON         EC芯片收到开机信号后,向系统供电芯片发出SUS_ON信号,以打开ON3,ON5   EC脚94出
        +5VSUS         系统供电芯片ON5打开后,5V部分开始工作,产生5V的SUS电压  MAX8734,脚4收   脚21出
        +15VSUS        5VSUS通过变压器产生15V的SUS电压
        +3VSUS         系统供电芯片ON3打开后, 3V部分开始工作,产生3.3V的SUS电压   MAX8734,脚3收  脚27出
        SUSPWROK_5v    系统供电芯片正常工作后,发出一个PGD复位信号   MAX8734,脚2出
        +1.8VSUS       内存供电芯片工作产生1.8V的SUS电压    ISL88550,脚27收到MAX8734的信号,19脚出
        SUSPWROK_1P8v  内存供电芯片发出一个PGD信号           ISL88550,脚5出
        SUSPWROK       所有SUS电源的复位信号汇聚到一起产生SUSPWROK信号,由EMC4000和南桥接收  EMC脚21
        SIO_SLP_S5#    南桥向EC发出的一个信号          EC脚97收
        SIO_SLP_S3#    南桥向EC发出的一个信号          EC脚98收
        RUN_ON         EC芯片向各供电单元发出的一个RUN打开信号  EC脚95出
        +5VRUN         RUNON信号导通MOS管,自+5VSUS得到+5VRUN
        +1.8VRUN       RUNON信号导通MOS管,自+1.8VSUS得到+1.8VRUN
        +0.9V_DDR_VTTP RUNON信号打开内存供电芯片,打开0.9V开关,产生0.9V电压  ISL88550,脚7收   脚12出
        +VCC_GFX_CORE  RUNON信号打开显卡管理芯片          MAX8632,脚27收。19脚出+VCC_GFX_CORE
        +3VRUN         RUNON信号导通MOS管,自+3VSUS得到+3VRUN
        +2.5VRUN       EMC4000芯片内部输出一个2.5V线性电压
        RUNPWROK       所有RUN电源的PGD信号汇聚成此信号,至EC和CPU供电芯片  ECE5018脚7收,EC脚49收,ISL6260脚2收
        +1.5VRUN       RUNON信号打开ISL6227芯片EN2脚(21脚)开关,芯片工作产生+1.5V   (25脚出)
        +VCCP_1P05VP   RUNON信号打开ISL6227芯片EN1脚(21脚)开关,芯片工作产生+1.05V   (4脚出)
        ITP_DBRESET#   由CPU发给EC和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
        PGD_IN         RUNPWROK信号至CPU供电芯片PGD_IN脚   ISL6260脚2收
        +VCC_CORE      CPU供电芯片开始工作分三路PWM产生+VCC_CORE核心电压   ISL6260脚25,26,27控制ISL6208工作
        CLK_ENABLE#    CPU供电芯片向时钟发生芯片发生一个时钟请求信号      ISL6260脚38出,SLG84450脚39收
        ICH_PWRGD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D信号(IMVP_PWRGD)与EC芯片发出的(RESET_OUT)信号合并成此信号,南桥接收此信号ISL6260脚40出   EC脚53出
        PCI_PCIRST#    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PCI_PCIRST变成PCI_RST到其它芯片
        PCI_PLTRST#    南桥发出的PLT复位信号     PCI_PLTRST变成PLRST、PLRST2到其它芯片
        CLK_CPU_BCLK   时钟芯片向CPU发送基本的时钟信号
        H_PWRGOOD      CPU向南桥发出的PGD复位信号
        H_RESET#       @MOLEX芯片向CPU发出的一个复位信号,所有电路单元复位.

好

网友:
我有维创  和广达的上电时序 也是在这网站下的 PDF文件

网友:
支持! 学以至用,精神难得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去死记硬背时序 主要要学会拿到一张图纸自己都能大致分析出时序来。主要根据S3 S5来分析

没图纸 你分析个详细时序给大家看看

网友:
时序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有的不要藏了,赶快发出来

网友:
了解上电时序对维修帮助还是很大的

网友:
其实LZ 说的很对   对每个笔记本上电时序 待机时序  弄清楚 那是绝对能吧本本修好的

绝对??

网友:
期待别的时序,修笔记本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
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

网友(点评):
哥们,你回错贴了。

网友:
上电时序就是个顺序,但是搞不懂真的好难

网友:
结果,偏移太大啊!没有一个人发上电时序   悲哀

网友:
主要是现在论坛上一搜索,所有的时序就都出来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一看图就知道上电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针对IBM的啊楼主,其他的主板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戴尔的啊,有这个的时序吗

网友:
此贴没有想象得到的效果,要是真能像楼主想的目的的话,对我们维修真的是台大帮组了

网友:
很好 收下了

网友:
真的是好贴,收藏了

网友:
有时间我把我的华硕A8J的写出来。

网友:
来学习的,受益匪浅

网友:
   [主板]Intel主板上电时序{{{   非原创     }}}
下面以神舟945PL天尊主板的上电时序。

第一步:未插电源时主板准备上电的状态
         装入电池后首先送出实时时钟RTCRST#&V_3V_BAT给南桥。
         晶体(Crystal) 提供32.768KHz频率给南桥。
第二步:插上电源后的主板动作时序
         +5Vsb正常转换出+3VDUAL。
         SIO(IT8712K)67脚 Check电源是否正常提供+5VSB电压。
         SIO(IT8712K)85脚发出RSMRST#信号通知南桥+5VSB已经准备OK。
         南桥正常送出待机时钟SUSCLK (32KHZ)。
第三步:按下电源按钮后的动作时序
        使用者按下电源控制面板上电源按钮后,送出一个低电平触发脉冲给SIO(IT8712K)         75脚。
        SIO(IT8712K)收到后由72脚发出一个低电平触发脉冲给南桥。
        SB送出SLP_S3#和SLP_S4#两个休眠信号给SIO(IT8712K)的71脚和77脚。
        SIO(IT8712K)76脚发出PS_ON#(Low)开机信号给ATX Power的14脚。
        当ATX Power接收到PSON#由High变Low后,ATX Power即送出±12V, +3.3V, ±5V    数组主要电压.
     一般当电源送出的+3.3V and +5V正常后, SIO(IT8712K)的95脚ATXPG信号由5V通过R450和R472两个8.2K的电阻分压提供侦测信号。
    Super IO侦测到5V电压正常后,即送出PWROK给南北桥,通知南北桥此时ATX Main Power 送出OK。
    当ATX Power送出±12V, +3.3V, ±5V数组Main Power电压后,其它工作电压如+1.8V ,+1.5V,1.05V,MCH1.2V,2.5V,2.5V-DAC,+ 5VAVDD,VTT-DDR0.9V等也将随后全部送出。
?    当+VTT_GMCH送给CPU后,CPU会送出VTT_OL,控制产生VTT-PWRGD信号[High]给CPU,VRM芯片;
    CPU用VTT_PWRGD信号会发出VID[0:5]。
    VRM芯片收到VTT_PWRGD后会根据VID组合送出Vcore.
    在VCORE正常发出后,VCORE芯片即送出VRMGD信号给南桥ICH7,以通知南桥此时 VCORE已经正常发出。
    在VCORE正常发出后, 此信号还通知给时钟芯片,以通知时钟芯片可以正常发出所有Clock.
    当提供给的南桥工作电压及Clock都OK后,由南桥发出PFMRST#给SIO的37脚,PCIRST#给PCI槽和网芯;SIO收到PFMRST#信号后,然后由SIO的31脚输出PCIERST#、33脚输出IDERST#、34脚输出PFMRST1到BIOS和北桥。
    (主板上的很多复位电路的复位端,有时候是直接并联在一起的,有时候是在复位端前面加一个缓冲器进行隔离,常用的缓冲器就是74F125。)
    在北桥NB接收到南桥送出的PFMRST1后,北桥送出CPURST#给775CPU,以通知CPU可以开始执行第一个指令动作.(不过要北桥送出CPURST#的前提是在北桥的各个工作电压&Clock都OK的情况下)。

    之后电脑就进入软启动状态,即BIOS开始工作,将控制权交给BIOS的POST程序,由POST程序检查硬件的工作状态和配置信息,产生各种总线信号,初始化硬件,点亮显示器,然后将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完成软启动。

网友:
LZ发主板时序,很好!要是能发发本本的时序就更好啦!

网友:
好的东西,人人相要,但是能自己写出来的不多啊,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打成包上传啊?这样发帖子里想下载都没有办法呀。谢谢有心人能上传。

网友:
接龙HP笔记本上电时序主板上电维修:
1,上电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经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PQ145,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和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经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MAX1999 IC: 信号介绍

该IC具有4.5V至24V的输入电压范围,1.5%的输出电压精确度,3.3V及5V两组功能模块,内部具有软体控制的开启,关闭快速电源管理系统及过压保护功能。
[主要故障:3VPCU或5VPCU 输出不良(一般机板插上19vin,则有这两电压输出)
1,        VIN_1999 输入19V电压有问题。
2,        检测第8脚参考电压为2V。
3,        检查PQ101或PQ103是否不良。
4,        用万用表量测3VPCU或5VPCU对地阻抗,阻抗变小或短路,针对RMA板,一般为该线路中的零件烧坏。(PU10,PQ101,PQ103,PQ104,PQ102,PQ105,U23等)。

MAX1845 IC: 信号介绍
'
该IC是产生2.5VSUS及1.5V_S5两组电压的,在19VIN加入后,在S5_ON,SUSON两信号正常情况下,即能产生该两组电压。
主要故障:2.5VSUS或1.5V_S5输出不良(不输出及电压偏低)。
1,        VIN_1845输入19V电压有问题。
2,        PL17,PL9开路不良。
3,        S5_ON,SUSON信号不良或没送到1845IC。
4,        2.5VSUS及1.5V_S5两组电压对地阻抗变小或短路,针对RMA板,一般为该线路中的零件烧坏(PU5,PQ82,PQ99,PQ83,PQ106,PQ87,U16)

MAX1907 IC:信号介绍!

  该IC 是高速电源管理控制芯片,供给CPU CORE电压,能自动修正偏移量,±0.75%电压输出精确度,具有0.700V-1.708V的电压输出范围,2V-28V电源输入的电压范围及输出过压保护功能等。
主要故障:插CPU 无电压输出。
1,        VIN19V 无输入,PL12,PL18坏。
2,        PQ107,PQ108,PQ109,PQ110坏。
3,        5VPCU 没输入到MAX1907IC的30PIN。
4,        控制信号VRON,STP-CPU,DPRSLPVR,PWROK有问题。
5,        CPU_VID0-5信号没送到MAX1907。
6,        MAX1907不良。
7,        周边的电阻,电容,二极体及线路出问题。

以下电压相应的产生方式:
1,5VSUS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SUSD信号去控制PQ105(4812IC),从5VPCU上转换过来的
2,+5V: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Q105(4812IC),从5VPCU上转换过来的。
3, 3VSUS: 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SUSD信号去控制PQ102(4812IC),从3VPCU上转换过来的。
4,+3V: 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Q102(4812IC),从3VPCU上转换过来的。
5,+1.5V: 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Q87(4800IC),从1.5V_S5上转换过来的。
6,1.2V:  是+5V通过PQ113,PQ112,PU6B及1845REF2V信号去控制PQ89(4800),从1.5V_S5 转换过来的。
7,VCCP(1.05V 2.5A): 是VRON通过PQ91,PQ90,PU6A及1845REF2V信号去控制PQ88(4800),从1.5V_S5 转换过来的。
8,SMDDR_VTERM(1.25V 2.4A):是通过PC97551发出的MAIND信号去控制PU7(LP2996IC),从2.5VSUS上转换过来的。
69,3V_S5: 由97551发出的S5_ON信号通过PQ73-PQ70-PQ70零件产生S5_OND信号,去控制PQ100的第3PIN,从3VPCU上转换过来的。
其中主电压:  19VIN:    总电源输入的。
5VPCU:  MAX1999 IC产生的。
3VPCU:  MAX1999 IC产生的。
2.5VSUS:  MAX1845 IC产生的。
1.5V_S5:  MAX1845 IC产生的。
CPU CORE: MAX1907 IC产生的。

不上电主要的一些故障点:
1,0.001A电流不动:一般为3VPCU,5VPCU,19VIN有问题。
2,0.002A电流不动:3VPCU,5VPCU,19VPCU正常,2.5VSUS,1.5V_S5,+5V,+3V,1.5V,1.2V,1.05V是否有短路。
一般短路的状况:5VPCU对地短路,MOSFE管,MAX1999
                3VPCU对地短路,MOSFE管,MAX1999,97551芯片。
                1.5V_S5对地短路,南桥不良。
                2.5VSUS对地短路,北桥不良

3,0.002A电流不动:3VPCU,5VPCU,19VPCU正常,一般坏的为BIOS,9 7551,南桥。
4,一插电源,电流从0.002A一直上升到零点几安培,一般为97551芯片烧坏。(97551不良时,温度很高,希望维修注意,避免烫伤)。
5,大电流,一般为短路,仔细测量各组电压的对地阻抗,更换零件排除掉故障。

POST自检维修:自检流程

POST自检代码表:

1 系统不开机:DEBUG CARD 跑00的状态。
1,先应量测各组电压的供应是否正常。
2,再检查各电路及芯片有否发热,异味等异常现象,及时处理。
3,时钟IC的时钟信号是否送到各个芯片的脚位上。
4,量测各芯片的RESET信号是否发出或收到。
5,更换BIOS。
6,针对主要信号的量测:
  1),用空CPU脚座装置在机板上,检查CPU座到北桥的信号阻抗:
      HA#3-31地址信号,HD#0-63数据信号,ADS地址状态等控制信号,判定CPU及北桥是否空焊,不良    2),北桥主要的信号检查:HL0-10连接南桥HUB总线接口。
  3),南桥主要的信号检查:AD0-31地址数据复合信号线,C/BE0-3字节允许信号线,控制信号线,          LAD0-3+LDRQ0+LFRAME#连接97551芯片的LPC总线接口。
  4),MINI PCI槽上可以量测PCI总线,检查相应的总线外挂电路。
  5),97551芯片的信号检查:LAD0-3+LDRQ0+LFRAME#信号。
  6),BIOS上的信号检查:A0-19地址线,D0-7数据线,CS#片选信号,RD#读取信号,WR#写入信号,及      电源接地。
  7),尽量做到故障区域明确,以利于维修。
  8),如果以上未发现问题,将从零件不良的角度去更换零件来修复。

内存不开机:DEBUG CARD跑28,38等。
1,  主要检查内存部分。
2, BIOS不良也会造成跑38。
3,内存部分主要是北桥控制:R_MD0-63, R_MA0-12,  R_SM_DQS0-8,  SM_B1-5,  SM_CS0-3,  M_DM0-8,
    R_BA0-1,  CKE0-3,  CLK_SDRAM0-4等信号。
4, 在检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量测:北桥-排组-内存槽的信号,开路,短路等不良现象。
5,检查SMDDR_VREF的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6,北桥,内存槽:空焊及不良,焊接或更换新料。

  不显示:DEBUG CARD跑59,69等。
1,        北桥周边电路,供电压出问题。
2,        北桥不良。
3,        时钟部分及时钟IC不良。
4,  U15,CH7015IC不良。

FUNTION各功能不良维修:
1,电池充放电不良:PQ45,PQ44,PQ42不良较多。
2,5 IN 1 CARD不良:卡槽不良需更换;卡槽的脚空焊;线路及供电压出问题;PCI7411芯片空焊及不良  需更换。
3,  1394不良:接口不良需更换;1394的时钟24.576MHZ是否起振;PCI7411芯片问题。
4,  CARDBUS不良:接口问题;PCI7411芯片问题。
5,  USB不良:线路接口问题;南桥不良。
6,  LAN不良:接口脏污松动不良更换;U18 IC阻抗不良;时钟不起振;芯片RTL8100不良;周边滤波电容漏电不良。
7,  MODEN及声卡不良:MU2 芯片不良;供电;时钟;功放及线路。MU1及周边电路。
8,  HDD 不良:接口线路;南桥不良。
9, CD-ROM不良:接口线路;南桥不良。
10,KEYBOARD不良:接口线路不良;排容CP1-6不良;97551芯片不良;BIOS程序出问题,需更换BIOS。4
11,TOUCH PAD不良:接口线路不良;97551芯片不良。
12, FAN不良:接口,Q11,Q12,及97551芯片不良。

网友:
楼主再写一些类似的文章就好了。

网友:
发此贴是想抛砖引玉,从而积沙成塔;但是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也非常感谢兄弟们的参与和支持!

网友:
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学习一下

网友:
经典的上电时序

网友:
  LZ的想法不错  但是 这种希望是很难达到的   人都是自私的    。。别人不会随便把经验拿出来 。。。。

网友:
楼主发的太好 我们都要向楼主学习 这样大家才能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2012-04-02):
这样的帖子多发点

网友:
谢谢楼主,即使不能背,收集起来也是很有用的哈

网友:
不是所有的IBM都是这样吧,,呵呵

网友:
为什么没人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接龙   不过 我一看 你那么专业 我 不敢写了   专业术语不一样

不一样也可以写呀,这样更加通俗易懂

网友:
好长啊这要记住还真有点难

网友:
我不知到在哪里粘贴  就不费心了

网友:
楼主太天真了,如能如你所愿,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了。

是LZ想法太简单了,如你所说,就算能够收集全时序,难道能通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曲解了发本贴的意思,品牌与品牌或者各代工厂电路的设计无非大同小议,希望慎言。

             大同小异

网友:
写主板的就不用了  最好是个大工厂的时序!!!

网友:
全看完了,就两个接龙的,汗。。。楼主应该失望了吧,现在坛子太水了,我也想发,但是我也是水~~~
同意楼主:
5.0
huzhichao110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一直找不到IBM的时序今天终于看到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17):
看着很像IBM T系列的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又上了一课!!!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发这样的帖子 共同学习

网友:
上电时序靠自己去举一反三咯 .死记硬背也不会太有用,最好是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