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N630-GR低温不开机

楼主(2012-02-22):
搜了下论坛没有,所以才发上来献丑, 此板放时间久了第一次开机肯定失败,第一次上电偶尔掉电,不掉电也不跑码。有复位。但是RESET一下就跑码了。昨天为了测试它不跑码的工作情况特意扔室外了几个小时。不跑的时候测量CPU供电1.12V 正常应该1.3V多些。用示波器测了下供电G级。四路供电波形确实不太一样靠近PCI-E这边峰值有毛刺似的,明显不如其它的好看。北桥供电也是波形不太平整,想把电容全换了再说,看了看好多,手懒了,先不管了,因为电感以后还是很平稳的。32.768晶振有一角也不太准确34左右不稳定,能上电也没管它。单桥的爱虚汗又放了几个小时压桥不管用。看帖子多了,印象中NV芯片组和BIOS关系不一般。下个BIOS试试吧,官网只有2.0的,BIOS块看着像八角的了,肯定不对。在别的网站下了个好像是原版的,没编程器只能在DOS下UP了。刷完请CMOS。又放了会儿,在开失败。 晕了,这冷了不开机真没上面好思路。不甘心又下了一个E3.0版BIOS继续。昨天晚上刷完今天早晨再试OK了。还好没有盲目下手,不然它就破了相了。本人焊工太差。BIOS放上吧,谢谢

网友:
写得有点乱,思路没看清,分析了故障,我也没看到

网友:
同感……

网友:
我怎么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和LZ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BIOS的问题的,,,

MSI

网友:
哈哈 挺大
非常个性
你的头像很个性!!

网友:
真的很乱,我没看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本来我也没思路。我是解释不清楚地。

网友:
理论上来说不像程序引起冷机不开机,像是哪个元件底温下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这个型号的板子吗?

我的不是梅捷的!是映泰的A690

网友B:
AM2的板子核心供电为一点一伏的,一律先刷BIOS再加焊桥

网友: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663-1-1.html

网友:
冷不开机和BIOS有关学习了

网友C:
在梅杰官网上看到过修正低温不开机BUG 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梅杰官网上看到过修正低温不开机BUG 的BIOS

刚才搜论坛也有过先例,问题是很特别,难怪有人不能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M2的板子核心供电为一点一伏的,一律先刷BIOS再加焊桥

不管牌子?只要是AM2的都这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没有解决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下次遇到有多了种方法 试一试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刷过第二个BIOS解决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牌子?只要是AM2的都这样?

对的同,因为AM2的BIOS有调节核心电压作有,未正确读取BIOS时电压在一点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刷过第二个BIOS解决问题,是吧?

嗯,就是发上来那个BIOS文件。

网友:
看不太懂,是刷BIOS的部题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例子,但是我的华硕板还没有搞定~!

网友:
加焊CPU底座。

网友:
用锡炉加热桥,肯定可以修复。

网友:
楼主说的好模糊啊,都没有看明白,我倒是看回复看明白了。先刷BIOS 在干南桥。学习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冷机不开机,最后怎么刷BIOS好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