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显的,开机5声报警,问题不简单很头痛

楼主(2012-02-22):
拿来的故障是开机‘嘟嘟嘟嘟嘟’5声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因为是集显的,自然怀疑是内存、BIOS、北桥这三个地方。
一一排查:
更换内存,无果
重刷BIOS,无果
更换T5760的CPU,无果
打内存槽(DDR2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没办法,只好搞北桥了。
北桥是灌灰胶的,麻烦点,不过还是拆下了,重新植球焊好,满怀希望的测试,晕,还是5声报警
北桥是GM45的,问了卖芯片的,说不可以和GM40代换,只好订全新的,也不贵。
等配件一到,马上换上去,这回该OK了吧。
结果还是5声报警

本论坛上很少见到这个问题,有同仁说过,换了板子甚至还会这样!!难道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特地从官网下载了SL400的维修手册,找到5声报警的解释是:“请与管理员联系”  晕死!!

难道是EC、南桥?
请各位给我支支招吧

补充内容 (2012-3-9 10:35):
故障时,待机0.018,开机后,报警,电流0.9-1.0-1.1-0.8,修复后待机0.011,开机0.9-1.1-1.2-1.4-1.5 屏亮

补充内容 (2012-3-10 15:53):
这台已经修好了,是南桥问题。换了就OK,究其原因,我估计是内存的SM总线要走南桥吧。
也许我的表述不清,在下面3楼,我已经答复过了。

补充内容 (2012-3-10 15:56):
另外,我怎么现在还是‘见习维客’  和 ‘维修学徒’啊,本人注册时间都快5年了,是看着迅维长大的,各位主管大人能给点面子让我升升级

网友(点评):
希望你把电流跳变 发上来,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我遇上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 SL500 独立显卡,开机连续5声报警
据客户描述,电脑正常使用中黑屏,再开机无反应,送到一家维修店维修,维修后能触发,但有5声报警。
拆机检查,插内存与不插内存一样报警
换过内存,无果
刷过两个版本的BIOS ,无果
换过CPU ,无果
内存1.8V供电正常,VTT电压0.9V正常,时钟0.8V正常,SCL SDA SPD 3.2V正常,内存总线打阻没发现问题
换PM45北桥,无果

没思路了,擦了这个机器真是神了。。。。。

各位有经验的大师帮忙想个思路,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各位!!

DMI LPC总线都不能放过

网友:
仁兄搞好没?如果没有,换掉南桥试试吧,我的就是NB问题,换了就好,泪奔……

网友:
5声会不会不是内存报警哦。。。正常使用后黑屏,再开机无反应。。。会不会是温度方面的问题喃。。比如温控保护了。。。是不是CPU边上有个温控芯片哦
纯属个人猜 想哈。。。不对莫拍砖哈。

网友:
我也想过这样的可能,但是5声报警时什么定义我一直没搞清楚,现在想想估计跟内存无关系,我这个板子经过前一个维修店维修,机器到我手中板子并无大的维修,板子干净利索,我只在电池充电转换电路MOS管旁边看到一个无极电容被更换过,由此推断上一次故障是因为这颗电容短路造成主供电短路!!其他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
另外我通过LPC总线接出来一个DEBUG 卡,代码跑当C0, 是不是南桥或者EC的问题呢 ?

网友:
搞BIOS呀可以搞定的。

网友:
- 会不会可能是 外设设备有问题。 检测不过,发出警报。 比如网卡,1394,声卡 等等。。。

网友(点评):
嗯。还有硬盘电路。。BIOS自检不过

网友:
声卡 网卡 PCI控制器什么的有问题吧

网友:
BIOS 都刷了两个版本了,我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最新进展,我换过EC了,不是EC的问题!!现在开始拆外设,网卡声卡PCI控制器!过会报告进展!!

网友:
想不到还有跟我一样面临困惑的人儿啊,兄弟咱俩努力加把劲,攻克这个难关!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没招呀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这种问题要心静下来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遇到过,可能是在BIOS里面改了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机器是不是被摔过。。。。

网友:
有没有跑码试试,我只是说试试哦,我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根外设有关呀,还有内存你插了几条呀,不会是也分槽吧。

网友(点评):
根内存没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南桥好了

网友:
电流是5.几吧,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问题真多。

网友:
确认下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点评):
有人说是内存不兼容,品牌不一样……,其实跟内存没关系

网友:
=LZ出结果啊,这个我还真没有遇到过,有了结果希望LZ分享下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我看过有一款是要插两条内存的哦` 你不凡试试

网友:
我的奇迹也是这个问题啊     我也没拆外设    你要是拆号好了就说一下啊

网友:
外设我都拆了,读卡器芯片拆掉了,南桥我也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哎!!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程序我都换了,机器也跑码,跑两下就档了,我感觉机器还未检测内存就档了,不知道为什!!!难道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深感同情,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第一次开机掉电,5秒后自动开机,电流停在1.2不动,也有5声报警。黑屏。LZ修好没。。。。。。。。。。

网友:
你看看内存的系统总线吧,这问题真的难得搞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SMB总线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   等待结果

网友:
我遇到过SL400不能软关机,可以重启,南桥EC电源芯片都换了,BOIS刷了,PM-SUSC#. PM-SUSB#怎么也拉不低。最后让客户就那样用了

补充内容 (2012-3-9 19:06):
没蓝牙,无限可以上网的,你是不是以前碰到过的,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相知道么 你蓝牙或者无线坏了 哈哈

网友:
直接换GM45

网友:
l楼住你看下内存的复位信号出来没呢

网友:
-  现在怎么样了。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不要恢心,非常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刷BIOS
可以搞定

网友:
本人的观点有点另类。个人觉得有CPU坐子问题。
万佳国度
请问你的依据呢?如果AMD的,倒是有可能是CPU座子问题哦。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报警 以为是显卡 最后发现是北桥

网友:
这问题是挺新鲜的,坚持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