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钛克ECO 430电源无5VSB电压,求电路图。

楼主(2012-02-22):
求助。安钛克ECO 430电源无5VSB电压,求电路图
时好时坏,故障比较难整。求一份电路图。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品牌的电源图纸应该不好找的,自己动手跑下线路,5VSB电路应该不会太复杂,时好时坏会不会哪里虚焊或接触不好。

网友:
正常的时候整流出来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有360V,不正常的时候就是310V。仔细检查了,都没有发现哪里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的?

对的,没错,就是主动PFC的。

网友B:
查均压电阻,不过好像这个电源是单个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均压电阻,不过好像这个电源是单个大电容的?

对的,没错,就单个大电容。400V 330U的。

网友A:
如果是主动pfc电路那就是pfc电路本身的问题了,310的输出不对,正常应该是36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主动pfc电路那就是pfc电路本身的问题了,310的输出不对,正常应该是360v。

是呀。正常的时候就是360-370V,不正常就是310V了,没有电路图对于我是有点难修。还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用一天都没有问题,但坏的时候几天都没有5VSB.

网友B:
大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换一个试试

大电容已经换了一个了。故障依旧

网友C:
按照实物画出电路图,有时很耗费精力。当然也可以看一下电源所用的集成电路型号,然后再查这个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即便是不能做到严丝合缝,一般情况下也能整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实物画出电路图,有时很耗费精力。当然也可以看一下电源所用的集成电路型号,然后再查这个集成电路的应 ...

对呀。要是真画出来也真费神了。

网友D:
PFC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C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PFC驱动芯片是CM6800G

网友C:
哈哈哈哈……找到啦
h 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1429/CHAMP/CM6800GIP.html

不让俺发链接,朋友把上面的 h和ttp……连起来就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找到啦
h 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1429/CHAMP/CM6800GIP.html

很感谢,要好好看一下才行。

网友:
请问16# 怎样【把上面的 h和ttp……连起来就接上了】,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E:
把5VSB修出后,360V自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5VSB修出后,360V自然就有了。

还在修的。谢谢

网友:
h 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1429/CHAMP/CM6800GIP.html

因为论坛不让我直接发“链接”。
于是我就把http硬给拆散了,故意多了一个“空格”成了h ttp://pdf1.alldatasheet.com/……,你复制这个字符串到地址栏,再把ttp前面的那个空格删掉,就是一个真实的链接了。

网友F:
这个估计没有吧,大牌子的应该都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没有吧,大牌子的应该都保密

这个真的很难呀!

网友:
                            路过,来看看。希望有时间出个维修过程。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还要继续努力呀

网友:
还没有修好。还是没有出现370V,没有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