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进系统黑屏外接有显。

楼主(2012-02-22):
华硕X81S进系统黑屏外接有显。英特尔CPU。HD2400显卡。换过显卡做过系统。一样。不进系统都没有问题。一进系统就黑屏。外接有显。

网友(点评):
不装显卡驱动怎么样.

网友:
你的意思说进PE能亮

网友A:
这个工厂有过异常   是显存本体不良

网友B:
昨天我也搞了一台神州和你的一样我换了一块新的主板一样后来换了一块屏就好了你的可能不是屏就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搞了一台神州和你的一样我换了一块新的主板一样后来换了一块屏就好了你的可能不是屏就是屏线

屏和屏线不太可能吧。不进系统怎么样都不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厂有过异常   是显存本体不良

可是换了显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