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进水换主板后开机提示 01870187:EAIA dat ...
thinkpad E420 进水换主板后开机提示 0187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

楼主(2012-02-22):
thinkpad E420 进水换主板后开机提示 0187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 请教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好修吗
主板
进水

网友:
SMBUS上的24S08出问题了.要重写里面的程序

网友:
这个不修复影响其他的地方吗 现在能开机 进系统都没问题 好修吗

网友:
如果能找到白名单的BIOS刷一个就好 细腻子估计不好找

网友:
就向楼上说的,不好找到,还是算了吧

网友:
暂时先用着
等以后有了再刷吧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进水E420主板出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