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2-22):
有时进滚动条就掉电,有时开机两三个小时也不掉…………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CPU供电IC,还有散热问题.

网友A:
测试哈温度怎么样

网友:
不定时死机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哈温度怎么样

温度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
你这种掉电还真不好搞,看有没虚汗的吧

网友:
把板子放到微波炉里烤下,试试行不

网友:
看看散热,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的毛病,不知是不是通病,有大虾指示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因为当修了可坏易的地方后开机也不知道到底修好没有,考机少3个小时以上,不过这种问题应该不是出在温度上面了,面是出在有氧化或接触问题上了,楼主有没有部问客户以前进过水没有?重点查一下目测所有供电芯片的周围元器件,若无问题就再加焊一下所有的供电芯片。还是不行,那只能看看桥了。

网友:
LZ,2 3个小时掉电这段时间电脑运行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