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弄明白了这个制作方法,你可以自己做发热器了

楼主(2012-02-22):
当你把下面两张图片充分理解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设计制作出发热均匀而且安全的发热器来DIY你的BGA了。
图片是电熨斗发热芯。

当然你还需要会算算多宽多长需要多少功率的板子,需要多粗的电阻丝,长度用多少。但是结构问题肯定从这2张图片就可看出门道的。

此问题只与做发热器相关,与如何控制发热无关,请不要再在跟帖里提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看起来,加热后热空气会形成螺旋,但是要掌握好发热丝跟主板的距离。这样会更均匀。

网友(点评):
结构问题是以电熨斗的前方为中心,右半侧向下翻转180.

网友(点评):
为了保证发热盘的热量的均匀性,免得温度堆积在一点,所以中间的发热体要少弄点,减少发热丝的面积,而发热盘边缘因为空气散热诸多原因,而增加了发热丝的面积,整体为了保证发热盘的均匀性

网友:
没看懂,哪位看明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看不明白额!电熨斗的原理却是跟BGA很相似!

网友:
用电炉丝绕是否可以呢?——是我多余说了吧

网友(点评):
就是电炉丝绕的

网友:
温控不好解决!

网友(点评):
买温控表。

网友A:
上面的图是熨斗芯的发热芯,下面是熨斗芯成品。怎么制作的?想!使劲想。

想出安全、好用、耐用、发热均匀,厚度薄,面积够的结构来,你就成功啦。价格肯定便宜哦!

网友:
脑壳想跌都想不出来 书读少了 hehe

网友(点评):
书读得多也未必就一定想得出来,见识多了可能更有帮助。

网友:
呵呵!是呀!学历高肯定有好处,不过我觉得自己懂点的人那就方便许多了。

网友:
那得拆个熨斗出来 慢慢研究研究了

网友(点评):
修小家电的朋友论坛上也不少,他们中有拆过的。

网友:
动手拆过电熨斗芯的人肯定一看就明白,不过也未必想到如何用来设计BGA机上的发热芯。所谓“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能好控温吗???

网友(点评):
买块发热砖来,发热砖本身能控制吗?

网友(点评):
电阻性发热器有什么不好控制的?!

网友:
可能有些朋友对上面那个图上的形状有些迷惑,我给解释一下,图中的发热条中间折断后,折过来就可以装到下面那个图的熨斗芯里面了。

回复zydl123 点评
电熨斗发热芯的形状不好直接用在BGA的,肯定需要的形状不同才要自己来绕制的。

网友:
熨斗芯不是有现成的买吗?怎么还要自己再绕呢?
张老师云母片是不是分很多种的啊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在想上图里的东西应该怎么放哦

网友:
能行么?试试!

网友:
再看个图片,这个东东漂亮吧!这个成品是20CM*3CM的,多大发热功率不知道,自己做的话可以根据需要的功率来做了。

网友:
回yingzhongqiu:云母是分很多种耐温也不一样,用热风筒或者电吹风里的那种就行。

网友(点评):
找本初中物理书,看一下电学部分的开头几节就解决了。

网友:
为了保证发热盘的热量的均匀性,免得温度堆积在一点,所以中间的发热体要少弄点,减少发热丝的面积,而发热盘边缘因为空气散热诸多原因,而增加了发热丝的面积,整体为了保证发热盘的均匀性

网友:
高手云集  没事的时候  做个小型的 先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师傅,你具体的计算方法能讲讲吗?

一般购买电热丝,上面有标识清楚每米多少欧姆的,图片中只是个例子。

这种真没见过,我以为是那种300W,500W弹黄状电炉丝,把它拉直再绕呢

网友:
研究一个自己做了,注册商标,人才啊

网友:
很多人家都有电褥子,就跟它的排列一样,把发热丝均匀排列,控制好温度,就是BGA的下加热。感觉它比发热砖还麻烦……发热丝不好固定,长短与功率有关,功率又不能太高,还有上热风与下热风的总功率得考虑。

网友:
发热砖自己没窑炉没法做。这个发热器也不必做成整板的。其实锡炉的发热芯就是这个办法做成的。

网友:
研究这些没有实际意义,有那个时间自已到电子城看看各种成熟的发热材料,成本比自己弄的便宜多了,关键是加热的方案、温度的采集、各种发热器材的精确控制,掌握这些,自己DIY的加热设备性能绝对比一些小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强。

网友(点评):
是有卖的但功率、尺寸并不一定都合适。也有接受定做的,但是要批量定做,做试验弄一大批元件不是明智的选择。工厂的东西也是设计了做出来的。

网友A:
假如我要做一台便携的BGA返修台,总尺寸不得超过50*40*12CM,工作面积至少达到50*40cm,重量不超过5公斤。请问楼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有现成的参考样机可以参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要做一台便携的BGA返修台,总尺寸不得超过50*40*12CM,工作面积至少达到50*40cm,重量不超过5公斤。请 ...

这种尺寸和重量可以考虑用红外石英管做底部预热,埋入式远红外加热板做上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尺寸和重量可以考虑用红外石英管做底部预热,埋入式远红外加热板做上加热。

石英管重量是最小的,但那东西不是很适合搬来搬去,是个易碎品,发热砖也不是个结实的东西。机壳机架恐怕是占重量的最大部分。一个PCB支架按现在的产品机器上的大多超过5公斤。据我所知有的PCB支架就达到7.5公斤以上。网上我没有找到任何参考样机(只能做做手机板的一般也超过)。当然做个机器还是要能做最大众的台式机和笔记本主板的。

无论做成全红外还是做成上下热风加红外预热,我的这个设计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网友:
工程计算举例:
假如需要400W的发热板,绕线用云母板板长22CM宽3.5CM,两头留1CM装引出线,两边各留2.5mm防护,实际绕线部分长20cm宽3cm。
选优质Cr20Ni80 0.20mm直径的镍鉻线,最高工作温度1200度,这种线20度时每米34.7欧姆,450度修正值1.026,即450度时每米电阻35.6欧姆(一般BGA预热线芯最高温度不会超过450度,已经充分估计)。400W需要的电阻值为220*220/400=121欧姆,需要的线长为3.4米。
现在3.4米的线要绕到板子上(实际截线3.6米,两头留出引线长度各10cm),3cm宽的板一圈约6cm,共需绕56.7圈,绕线间隔为3.53mm,即每3.53mm有一圈线,可以保证安全间距。

如果用0.25的线经过计算要绕88.5圈,每圈圈间距为2.25mm,正确绕制也可使用。
但两种线的表面积不一样,0.2的为每米线6.28平方厘米,0.25的为每米米7.54平方厘米,长度也不一样,0.2的总表面积为21.35平方厘米,0.25的总面积为40.04平方厘米,将近相差一倍,如果用0.25线绕制向外散发热量效果更好。
更粗的线没有计算,但可以肯定每圈间距会缩小,更小(<2mm)的间距是否能保证线间不断路将是个问题。

400W的发热板按22cm*3.5cm的外表面计算,单位面积的发热为5.1W/平方厘米,是符合做BGA对发热器的要求的,并有一定余量。

网友:
下面那个包装里面的成品,圈在那块云母片上,那块云母片的模具很重要,,前面尖的部分,所缠绕的发热丝比后面那个地方要少,,,烫斗的外型也是这样的,那么就能保证,尖的部分加热丝少,,屁股后面所缠绕的加热丝要多,相对于烫斗后面那个操作面也是很大的,,所以能保证尖的那部分和屁股后面那份的温升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说明你还是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但是我的目的是介绍一个制作思路,而不在意电熨斗芯。因为根本就用不着熨斗芯。实际目标是电热板。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加热时,能不能短时间达到温度,行的话,配上富士温控表,到时阶梯升温什么都有了,到可以试试,不知道用PT100或热电偶做温度传感器好还是有更好的代替,有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加热时,能不能短时间达到温度,行的话,配上富士温控表,到时阶梯升温什么都有了,到可以试试, ...

现在要热得快早就不是难题,单位面积功率做大点,就热得飞快。现在的难题倒是要凉得快有难度,所以只好加横流风扇。如果你做得轻巧,本身热容量小,散热面积又做得比较大,就热得够快凉得也不慢,横流风扇也可以退休。不过两者兼顾谈何容易。

网友:
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点评):
这复杂吗?那你说说如何简单?要我看用人民币买最简单,但挣人民币不那么简单。

网友E:
楼主。没有看明白,能详细的讲下作用和制作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看明白,能详细的讲下作用和制作过程吗

看来你不是DIYer。提供设计书需要什么你知道吗?!

网友F:
张老很喜欢DIY啊,弄个便携的干什么?上门服务吗?

网友:
我还没看得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张老很喜欢DIY啊,弄个便携的干什么?上门服务吗?

同样功能只要造价不高,轻便的总比较方便吧。搬个地方什么的不用劳师动众或者一身臭汗。不用了也好放置。难道不是这样吗?! BGA机轻便的话造价肯定比重量大的便宜不少的,与手表和钟的关系不一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外壳问题,你是用铝、铜、铁还是不锈钢的薄板做外壳呢,为什么选中了其中的一种呢?用多厚的薄板呢?如果希望背面是隔热的又用什么材料好呢?工程上做起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考虑的。

网友G:
不好整。。材料不好找。。电阻丝倒是多得很。。。。就是这么大的云母片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整。。材料不好找。。电阻丝倒是多得很。。。。就是这么大的云母片不好找。。。

淘宝有买云母板的哦!各种规格的。

网友:
哦。。。那这个东东应该好做的很。。至少比我做航模简单多了。。呵呵。。。。我去看看有没有陶瓷的买。。

网友:
不知道发热丝是怎么做的要是知道了.发丝也不用买了

网友(点评):
嗯,正等你去开矿提炼呢!

网友:
和张先生探讨;我的想法是,1、用10-15mm厚的铝板做散热块,铝的熔点在660度左右,完全能胜任。为了增加散热面积可以在铝板的一面做成多槽状的(如类似cpu散热片)。2、可以用现成的内热式电烙铁芯50w10只并联=500w。3、在做好槽状的铝板上打孔,孔的直径及深度视烙铁芯而定。4、打好孔后将烙铁芯装入即可。铝板的大小面积视实际使用情况而定,这样做比计算电阻丝的粗细及间距更省事,也好固定,电烙铁芯损坏后也好更换,而且更安全,况且一只烙铁芯才几角人民币。

网友:
铝板做发热器工作温度工程上要限制在450度以下的。如果你不打算让烙铁芯表面超过这个温度当然也没有问题。另外比如10CM长的50W芯,只有4-5CM是发热的,打深孔不如开槽板方便。

补充:薄板压槽更方便。

网友:
原来熨斗的发热体是这个呀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水平呀!赞一个。

网友:
温度不好把握的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这个是做BGA用的吗?

网友:
张生,我见过你了。呵呵、

网友:
张先生是谁啊   没看过他的维修帖子

网友:
成品后要展示给大家看看哦!!!

网友:
看不明白,有人讲讲!

网友:
用这做下热板。发热快控制精度比发热砖高。两温区就够了。不过板变形也快。下上发热走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是熨斗芯的发热芯,下面是熨斗芯成品。怎么制作的?想!使劲想。

想出安全、好用、耐用、发热均 ...

两边对称.。。。。。。。。。。。。。。

网友:
我想可以用風扇去製造螺旋風出來!!
甚至外圍還需要加擋風的!!
使風能夠旋轉~帶動熱能均勻分散開來!!
電熱絲也有比較長的壽命!!
熱不外乎就是輻射~傳導~等等!!

网友:
呵呵!好思路,在你的熨斗芯的上面增加不同的形状的导热体(比如2~3mm的铝块)就能做成物美价廉的BGA
来。呵呵,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这能看懂吗?看来我IQ有点点轻啊 求详解

网友:
这个简单  我做的出来 而带带温控 没有合适的廉价材料

网友:
电阻 电压  电流 就是     W撒

网友:
呵呵,套用弹簧床垫的构架,不知能不能比较容易解决到受热均匀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