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二极管如何换

楼主(2012-02-22):
接机上电 待机0.18  拆机 发现D25被烧的面目全飞,这要找什么样的换阿.新手特来请教.

网友:
根据这个型号再找找板上还有没,看看那种的。

网友:
看是硅管 还是锗管,在换吧。硅管压降0.7 V  锗管压降 0.3.

网友:
查pdf,找参数相近的换。实在没有招,不装也能凑合。

网友:
谢谢,学习了,还真不好找阿..

网友:
我的习惯是从料板PDF上找同样的做代换

网友:
慢慢查吧,网上搜下!

网友:
我也一块这种板子,也是那个烧了,楼主搞定毛

网友:
硅管阻抗300 锗管阻抗 600-700

网友:
我一般先用PDF查一下其它的板子,最好是代工一家的,型号相近的。这个管不好找,我晕

网友:
钳位二极管    一端接供电,一端接地

网友:
到广达的板子上找吧!应该都有的!

网友:
直接拆掉 不换也行 我经常这么干 因为看不清 看得清的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