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无CPU VCORE

楼主(2012-02-22):
GA-MA770-US3无CPU VCORE,内存电压已正常开启。看电路图是VCORE正常后产生NB_VDD和HT_VDD

ISL6324工作电压、使能端、VID有高低电平;6324已换新依旧无VCORE输出,MOS管都正常,各MOS管G极对地值皆相近。VCORE对地也正常,8720F用8716F-S GB已换,但还是没有VCORE。请高手帮忙!

网友:
写BIOS应该可以了

网友A:
EN   pwrok    驱动芯片(从IC)BOOT   ,供电  这些都查了吗?
还有仔细查下外围有没短路的.有无掉件,腐蚀????

网友B:
VDDA  有没有呢 ??

网友C:
vid vid  a ,cpu zuozi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 vid  a ,cpu zuozi

座子没有什么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A  有没有呢 ??

VDDA 2.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pwrok    驱动芯片(从IC)BOOT   ,供电  这些都查了吗?
还有仔细查下外围有没短路的.有无掉件,腐蚀?? ...

BOOT COMP FB这些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