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0 0190报错

楼主(2012-02-22):
ThinkPad  E50  0190报错  报错以后两三秒掉电
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机器太新没思路,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看字面意思是电池电量过低,用外接电源看看。外接充不进电就是充放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A:
另外找一块电量足的电池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电池问题 不插电池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找一块电量足的电池试试

没用电池,用的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问题 不插电池回吗?

就是没插电池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故障的E50,原始故障是不触发,拆机发现BIOS芯片附近有进液,后检到EC 晶振至EC断线,补线后能亮机,报0190错。ACOK,BL/C#,ACIN信号均正常,现在也是不知道再怎么处理。。。。。

网友:
电池报错,修电池或者更换电池就好,有的要先清除CMOS,常有的经典故障啦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刷ec旁边的bios就可以了。我手中有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刷下就好了。。论坛上可以下载bios文件。要ec的那个。。不是桥旁边的。。论坛上也有其它帖子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报错跟T40的0190报错是一样的,用修T40的方法来修ECS查测不到电源适配器信号

网友:
E40,E50跟IBM传统的机器设计思路是不一样的,另外,别说什么电池的问题,因为单用AC就这样的状况,楼上有兄弟讲EC BIOS的问题,能否麻烦将BIOS传一下,我找遍了没找着

网友:
刷BIOS不能好,相不相信,能好的话根本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刷ec旁边的bios就可以了。我手中有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刷下就好了。。论坛上可以下载bios ...

另外,这个板我找遍了没有发现有两块BIOS芯片,EC应该没有专用的BIOS芯片。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e40和e50的设计是一样的。你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有E40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5719

网友:
我感觉刷BIOS好不了,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2-03-28):
我手头也有一台,原始故障是网卡烧了,已经换过。现在是检测ACIN.DCIN都正常,没发现什么检测信号有异常,BIOS也刷过的。都没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