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通病老问题未解决

楼主(2012-02-22):
     T43主板上电不显示跑到1.1左右,没有VCC1R8M ! 1193e  电容  电杆  上下管全部都不行!有的说是南桥 显卡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 哪个兄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提示一下  。已经遇到2台了都没有修复

网友:
路过...................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就不会查这它的工作条件吗?VCC,EN,BST等一些工作条件

网友:
按三楼的方法去维修。

网友:
是不是南桥显卡的问题,要确定了再搞,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多靠自己,别人的只有参考

网友:
这种是缺电压,先修供电,不要一下子就考虑BGA的问题,先查下1R8M的供电电路,T43这个机器如果不稳定确实很麻烦

网友:
先老老实实的查工作条件吧。 动不动就干桥。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情。

网友:
上测试卡看代码

网友:
路过.....

firzh -5 严禁灌水

网友:
既然是通病怎么没有解决呢?

网友:
必须要查1993E的工作条件  ,     VCC SHDN  REF  你查清楚了工作条件  别人才能帮你    这种问题  没有捷径吧  只能一步步来

网友:
别太相信通病,问题还是要靠自己查,知识才会进步。

网友:
现查1.8V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通病。。神马都是浮云,要是按时序查查吧。。。

网友:
每台机的问题不可能都一样,慢慢弄

网友:
这个修不好,没理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