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进桌面白屏,进系统声音正常.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22):
一山寨上网本,开机DOS显示正常,只是一进桌面就白屏,进系统声音正常 这是在关机时间比较长,比如隔夜开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 白屏状态下把屏关闭重新打开能正常显示 或者机子开久点,关机再开也正常显示)
桌面

网友:
白屏时测有没有屏的供电电压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显卡焊接不良

网友:
上网本没有显卡吧。应该是屏或屏线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