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专用芯片MS-6G用什么代换呀。。??

楼主(2012-02-22):
我有一块V星N61主板MS-6G坏了,,用什么可以代换呀。。我用MS-6代换过了,,换上去就不通电,,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
芯片

网友:
原值代换。。。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MS-6代过OK 就是用没多久挂了

网友:
只有原值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