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芯片如何提高植球效率?太累人。

楼主(2012-02-22):
一个本子板载内存坏了,

弄了一上午,植了三块芯片,两片显然不能用

这个是完全手动把锡球放上去的,花了半个多小时,其中一个球没摆好,重焊了几次也不行。

第二个是用钢网做的,由于芯片太小手指拿不住,钢网移动了一点

第三个用钢网做的,勉强能用吧

这效率也太低了,怎么能快点?

网友(点评):
第一:焊盘托的要净,第二:焊盘的锡膏要涂得匀而且要少,第三:加热固定以后要多加些焊膏,再加热一次,第四:焊膏质量要好。用直接加热的网时,最好先把两边的焊点先上好珠,加热后在放钢网,这样利于固定而不跑钢

网友:
找个专用设备应该快多了。

网友:
看看刮锡膏看看,做的好的话,应该可以快一点。

网友(点评):
论坛以往的帖子有说锡浆焊后的质量不稳定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  加少量的助焊剂 温度调节适宜即可

网友:
10分钟值好,别人可能三分仲值好!
因为工具不一样!

网友:
仔细看了下,一个都不管用

网友:
我一般用钢网。钢网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不是有植珠台的吗?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专用万能植球台就可以很快,一般三分钟就行了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如此神奇?

网友:
有网很好弄的吧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以开始我是一个小时才能搞一片。现在,练多了。10多分钟就搞好了。另外,BGA前。一定要把手与工具搞干净。

网友:
孰能生巧。
同感,工具搞不干净的话,很费事

网友:
据说有个好点的植球台能大大提高效率,不过不知道那种的好用点

网友:
手摆 也快啊    焊膏涂合适   吹的时候  掌握好 就OK了

网友:
锡珠用风枪吹  加少量的助焊剂 温度260度左右,风速小嘴3 4 大嘴7 8即可
锡膏 200度 风最好小3 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详细,不知道正确不。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再加一句要用钢网,最好用标签纸贴牢

网友:
这个工具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得多加练习而且主要就是多练习 ,要是实在急出活的话就得订芯片了 一般是8块钱一片

网友:
先用焊油轻抹在板上,再用钢网植株,再吹。。。。少吃点鸡蛋,少撸管子你手就不抖了!懂...

网友:
谢谢各位,

经老师们指点,改进了工艺和工具

终于植好了

大家点评一下吧

网友:
把芯片用双面胶粘在板子上,

植球和焊接都是风量6,温度6,这是我的风枪的刻度,别的风枪可能不一样。

遗憾的是,内存焊上,还是老样子,开机就提示内存某某地址有错误,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北桥都照做了。 更何况板载内存。

网友:
还是要多练练的  这个小  手动植也就OK乐

网友:
我在用,很给力

网友:
很多方法,在这也学习了

网友:
用钢网不好用,我都 是一个一个放的

网友:
这个基本工一定要好呀

网友:
我们就是没得机会练得。

网友:
你有烤板吗?在工厂里值球都是用钢网将球先附到BGA上,然后将钢网拿掉,直接将BGA在烤板上烤,成功率蛮高的,效率也高

网友:
用钢网,没有只有你自己手动了

网友:
用锡膏加钢网,一两分钟久植好一个啦!!做过修手机的就知道。

网友:
额  植球我也头痛

网友:
我都是手点  这么小的东西用网不方便  主要是抹油的 多了容易沾到一起  少了不归位

网友:
我看师傅弄的时候挺简单的,看楼主说的也挺难的。我的钢网快到了,到时我自己动手试试应该就知道简单还是难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