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明基S41待机高,掉电,一波三折,精彩以下!

楼主(2012-02-22):
外面同行送修的!不是场内的!,问他机子什么情况,他说刚开始,机子是灰屏,他以为是显卡问题,自己用土炮烘了一下。烘完以后就这样了。心想应该是显卡被他搞连珠了吧!
现象:待机在0.18,触发电流跑到1.10立马就掉电了。立马拆机。
不想多说,发几张土炮杰作的显卡吧。 file:///C:/Users/SUNSH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497.png
file:///C:/Users/SUNSH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836.png 看到这显卡,显卡上面的电容都少了好几个!不重新换新的,估计都不行咯!上BGA取显卡。再一次加电待机还是一样0.18。触发还是掉电,涛声依旧。只能把几个供电的电感,阻值都打一遍对地阻值。当打到PL12的时候觉得不对劲。只有8欧姆。打开图纸找的PL12一下是产生1.8V的,肯定不正常的,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80-120欧姆的样子。这不同的主板是不同的阻值。这个不一定。既然有短路那就有地方发烫。接上外接电源头,用烧机法咯!把电压调到最低,慢慢的往上升,升到电流有1.10左右就开始用手大面积的抚摸主板,这种感觉是不爽的,万一摸到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手上肯定会起泡。这种事情经常遇到。都是为了快速判断出来那里短路。节省时间。当摸到PU8芯片的时候手立马就从主板上离去。那个速度不敢想象。 file:///C:/Users/SUNSH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299.png找到料板,重新换了一个上去。再一次加电,待机恢复正常了。0.02!触发电流跑到0.60不掉电了。.心想应该换上显卡就OK了。 为了给老板节约成本。从料板上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珠。整个过程用了我40分钟。兴致勃勃的把显卡放上去,等待给力的结果。过了10分钟显卡放上去了。再一次加电,电流从0.40-0.60-0.86-187..示波器打了一下内存的波形,有持续的波形。看的出来机子已经有3次跳变了。接外接显示器。显示器指示灯从橙色灯,一下跳到蓝色。有戏了。仔细一下灰屏。靠!不服气!接一下屏。接屏还是灰屏。 怀疑显卡没有做到位。上BGA重做了一次!接屏还是灰屏。顿时心情失落。难道料板上的显卡不给力!当时想着要不要换一个新的显卡。但是想着成本的问题!因为是修同行的赚不到多少钱!坐下来慢慢的想一想。翻一翻以前自己维修记录的案例!当看到以前修了一个联想F41的,没有产生VCC1.8v也会灰屏,因为VCC1.8V是给显卡供电的!再一次加电,去测显卡旁边的电容看有没有1.8v产生。
结果没有,找到VCC1.8是那里产生的!一般是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而成的!找到了看图纸,果然是一个mos管转换的! 测PQ365.6.7.8脚有1.8v电压正常,测4G极的时候既然是0v。原来是mos管没有导通导致没有产生VCC1.8V电压。 G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高电平,mos管才会导通。 看g极的高电平是怎么产生的。G极的电压是MAIND经过一个O欧姆的电阻PR162产生的。测MAIND这里有高电平的!G极没有高电平,肯定是电阻无穷大了! 用万用表,测电阻无穷大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换上去。再一次加电。VCC1.8V产生了,接屏明基的logo出现了。呵呵!顿时轻松的松了一口气。 file:///C:/Users/SUNSH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388.pngfile:///C:/Users/SUNSH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003.png
总结:本机子的原故障应该就没有产生VCC1.8电压。而同行没有仔细的去查电路,就直接干显卡了。并且还把显卡芯片连珠了,导致产生1.8Vic挂了。在修外接显示器和接屏都是灰屏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去修显卡。《在你BGA技术不造成故障扩大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一下去修显卡。因为修一下显卡要比去查电路快的多!》
希望大家给我加分!

网友:
图片都看不了

网友:
你这个烧机法,具体是烧哪里,电压为多少?

网友A:
记住了,1.8v没有也会灰屏。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精彩啊,望尘莫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1.8v没有也会灰屏。

不是1.8v,而是VCC1.8v! 两个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8v,而是VCC1.8v! 两个电压是不同的!

哦,vcc1.8。。。。。

网友:
帖子真的不错,值得学习,其实也可以现在显卡电容上面测哪些电压没有

网友:
楼主的维修手段令人叹服,要是我早放弃了。庆幸的是居然还有很多人比我喜欢往里面钻。

网友:
楼主
真给力
这才叫高手,因为我不懂,就能看懂你写的维修过程
不过,我会多看几次的

网友(点评):
没事。你以后一定会很厉害。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对,BGA技术不过关,不要盲目去做显卡

网友:
简单易懂,希望多发

网友:
我上次搞了太DELL1400的和这个故障一样。最后客户换板了。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哦。哈哈

网友:
显卡也用的1.8V,这到没留意啊,不过是经过管子转换的,这么说是缺少显卡供电导致的灰屏了

楼主这机器修的还比较顺啊,呵呵。。。

网友:
记得DV2000,3000也有这个问题,通病是独显,但是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最后不知道师傅是怎样修好的

网友:
帖子真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顶  很好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