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高压板能插三个灯吗?

楼主(2012-02-22):
显示器偏红 经查是其中一个灯管老化坏了,是一个四灯的屏 不换灯管可以只插三根灯管吗?

网友:
测试当然木有问题了,打算一直这么用就算了,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
能不能改一下电路,主要不想换灯管。

网友:
3条不保护吗?长期使用当然不行 还是换灯管吧 不要懒  影响声誉  少了一条灯管亮度不够。

支持。。为了长期业务着想。。换了吧。。

网友:
不可以的,4灯管插3灯管会保护,不能用.懒得换灯管就改高压吧,改成2灯管的

网友:
楼上正解!不换灯管就改高压!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想换灯管,方法也是有的。你可以把高压板的任意一个接口用锡线或瓷片电容短接, 之后把其它3个好的灯管插在没短接的那3个接口里面就可以了。这方法80%的高压板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老师,能具体的画个图吗?大体的也行

网友:
真是谢谢大家了 这么快就有答案了 这个平台真好啊!

网友:
是2脚之间短接还是要对地短接?

网友:
想偷懒的话,可以改两灯的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想换灯管,方法也是有的。你可以把高压板的任意一个接口用锡线或瓷片电容短接, 之后把其它3个好 ...

短接安全吗 不是有800多伏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安全吗 不是有800多伏的电压吗

基本没事的,只要将接口两只脚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办法可行,最好两根灯管全换了。

网友:
不在板子上短路也可以,你不是想那根坏的灯管不插吗,把2根线连插头剪下来,线不用太长,能焊到一起就行,好了,现在把短路的插头插进去OK。

网友:
同意随风师傅的意见,补充一下需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哦

网友:
完全可以。  都是去高压板保护的原理。 方法有2
1、熟知高压板PWN芯片引脚定义及保护原理  在保护脚上做手脚。 这种做法好处是不影响外观。不用插坏得那根灯管。 坏处是挂得快
2、在高压板上灯管插口的两个引脚上串联个22  3KV左右的电容。  这种方法稳妥些。 也就是让PWM芯片误以为电容是灯管   个人认为这种方法不会影响高压板的正常使用  。这样做过很多  但是要看少根灯管后屏幕亮度差距大步大。 差距不大一班客户是看不出来的   差距太大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短接法不适合所有的高压板,还是用13~22 3KV的瓷片电容,为正解。

网友:
可以,首先你要把保护去掉!现在把高压板上的接灯管的,那两个角连起来!